楼主(2017-02-12):
三菱je400w电机一套,皮带带着爪子做来回180度0度往复运动,如果在旋转过程中撞到东西,旋转电机过载报警,报警复位后点动回0度或者180度,电机疯了一样来回晃动,然后高速转几圈就报警过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伺服在找位置吗?还是伺服参数没设置好?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求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没碰到东西点动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碰到东西点动正常

网友B:
估计电机坏了

网友C:
难道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D:
电机来回晃动是因为惯量不匹配,控制器里有参数调整惯量的,默认应该是自动调整的,一旦撞到东西,惯量会急剧增大,导致不匹配(来回晃动),可将那个惯量参数设为手动的,就不会变了。具体参数去看参数列表吧!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调整负载惯量比?

网友E:
看这个情况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的,你试试调整负载惯量比,把它变为手动的,不要自动调整!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缺相了,最好在通电情况下检查下电机的旋转力度

网友H:
我觉得线路有问题。有点像缺相!

网友I:
是惯量比和增益调好

网友J:
我觉得需要加减速机

网友K:
编码器损坏,换一个试试

网友L:
速度不匹配,要加变速箱的。

网友M:
调刚性,如果调了还不够,可能就是负载太大。前段时间也是用伺服带个分度盘,跟楼主问题差不多,怎么调怎么不行。后来加减速机没问题,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加减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