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修一台安川伺服驱动想把你面的数据备份一下,防止报废以后,换新可输进去,在安川官网下了软件,里USB驱动文件夹里没安装文件,只有README文本,不知你们遇到过,哪位有USB驱动表示感谢!!

网友A:
不用解压,连接驱动器的时候,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那里安装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连上了。直接在USB中连接确定就可了。感觉安川就是好,对使用维护都方便,在里跟踪应该能看到硬件一些运行的情况,但还请教大家,怎样在没有电机,没有编码器的情况下,试驱动器使他能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