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运放电路输出端为开关量电平的原因

运放电路的输出端,动、静态电压值,正常状况下是不会达到供电电源电平的。若出现电源电平(如供电电源为±15V,输出电压为+14V,或-14V左右)时,则有以下4种情况:
1、输入信号幅度异常
超出放大器的线性放大能力,逼使其进入电压比较区。其特征是测信号输入端电压值较高,如±6~13V。因输出端电压值大造成反馈量大,使两输入端出现明显电压差,放大器的“虚短”特性被破坏。
故障在前级电路,与本级无关。系外部原因之一。
2、信号输入电阻断路或阻值变大
(1)对于反相放大器来说,因“虚地”特性的存在,输入电阻断路时,电路“变身”为跟随地电平输出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变为0V,电路静态(无信号输入)时,其故障不易被察觉,但动态时无信号输出。
(2)对同相放大器来说,输入电阻的断路,造成同相输入端悬空,此时因反馈电路的作用,使输入偏置电流不等,输出为最大负向电平值,-14V。
3、反馈电阻断路或阻值严重变大
当反馈电阻断路时,电路的闭环被破坏,由线性放大器“变身”为电压比较器,极小的干扰信号、静态输入电压,都会使输出端变为开关量电平,或为+14V,或为-14V左右。
2、3故障原因,系由放大器外部偏置元件异常所造成。
4、芯片损坏与电源异常
(1)放大器芯片本身损坏,输入、输出电压的线性关系被破坏,输出端或为高、低电平,或为其它任意值的电压。与上述1、2、3相比,属于特例。
通常供电电源电压有偏差,如+15V变为+18V或+12V,与负供电电源不对称,或±15V均出离标准值时,但出离值尚在放大器输出电压范围之内时,因放大器的优良特性,不会影响到输出电压值。
而当+15V或-15V两路供电丢失一路时,则会造成放大器“输出中点”漂移,输出端或为高、低电平,或为其它任意值的电压。与上述1、2、3相比,亦属于特例。系外部原因之二。

咸庆信
2017-2-13

网友A:
列出了不同情况,原理性分析,令人受益。

网友B(2021-08-18):
学习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