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控制6个伺服同步,另外还需要采集三路温度(三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各放一个传感器检测,然后将温度传送给PLC或是上位机显示出来),用松下FP-XH的PLC,请教大家一下,还需要增添哪些模块,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什么传感器?

网友B:
模拟量类模块,或者有专用的热电偶,热电阻之类的模块

网友C:
温度采集一般都是PT100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

网友D:
2路热电偶输入扩展卡;

网友E:
用温度采集仪器呗· 问一嘴楼主在哪里做呀

网友F:
版主图贴上来了,型号也写上来了。

网友D:
这个扩展卡一个是二路的,你过你主机40 60点的话装二个卡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我还要和三个上位机通信,主机上面打算装两个com2口,走232通讯的,那么温度还可以检测吗?谢谢!

网友D:
呵呵;那就加一个FP0的扩展适配器,用FP0的温度模块FP0-TC4就行了;

网友G:
温度模块或者用模拟量模块-温度电压或电流变送器也可以

网友H:
1,用模拟量传送,三路测温,每路一个测温传感器,再连上变送器(即温度信号变为模拟信号)再传送给PLC。PLC方面,需要三路模拟量输入。
2,用数字传送,一般为Modbus,也可以其它通信协议。
每路一个测温传感器,再接上变送器(叫法上有点出入,功能上是温度信号变为Modbus信号,有可能叫温控表,测温表什么的),再其Modbus通信连上PLC。PLC方面需要通信电路功能。
而三路的变送器(温控表)也可以集合在一体,叫采集器什么的。

至于具体选件,查查手册。

网友I:
可以安装功能插件,然后通信插件可以安装在功能插件的上面!
如果通过功能插件扩展的通道还不够,还可以通过右侧加一个FP0适配器,就可以扩展FP0温度模块了:

网友I:
如图:通信插件可以插到功能插件的上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您客气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记得最多插3个扩展卡。问下技术热线确认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其实建议你加一个热电阻变送器或者热电偶变送器把信号转换为4~20mA,这样加一个FP0适配器后,就可以扩展3个A80模块,这样就一下子可以采集至少24路温度了!

网友D:
FP-XH 60点只有二个插槽;FP-X 60点的是三个插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控制6个伺服电机,只能用FP-XH的吧,guanyumou版主说插件上面可以先安装功能模块,再将通信模块安装到功能模块上

网友D:
你还是加FP0的扩展适配器用fp0的模块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FP-XH 60点只有二个插槽;FP-X 60点的是三个插槽;
FP-X 60点即便有三个插槽也只能在前两个插槽安装功能插件和通信插件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控制6个伺服电机,只能用FP-XH的吧,guanyumou版主说插件上面可以先安装功能模块,再将通信模块安装到功能模块上
我的意思是说给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加变送器,把温度采集信号都变成4-20mA,这样通过加FP0适配器后,右侧就可以扩展3个FP0-A80模块,这样就可以采集24路温度了,如果还不够,还可以在插槽上安装功能插件,通信插件亦可以安装在功能插件上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控制6个伺服电机,只能用FP-XH的吧,guanyumou版主说插件上面可以先安装功能模块,再将通信模块安装到功能模块上
如果3个A80够了,那么插槽位置就只需要安装通信插件!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网友I:
从成本上考虑加两个测量温度的功能插件便宜一些!

网友I:
然后如果还要安装通信插件,则把通信插件再安装到功能插件上面即可!即就是不用再到右侧扩展FP0适配器、再扩展FP0测温模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从成本上考虑加两个测量温度的功能插件便宜一些!
呵呵;只有第一个扩展口可以搞二层的,后面那个口只能是一层,而AFPX-TC2一个扩展只有二路的,所以此方案不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从成本上考虑加两个测量温度的功能插件便宜一些!
呵呵;只有第一个扩展口可以搞二层的,后面那个口只能是一层,而AFPX-TC2一个扩展只有二路的,所以此方案不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从成本上考虑加两个测量温度的功能插件便宜一些!
呵呵;只有第一个扩展口可以搞二层的,后面那个口只能是一层,而AFPX-TC2一个扩展只有二路的,所以此方案不通;
我记得是可以的!即便FPXH30点及以上可以扩展两个功能插件,然后两个功能插件上还是可以安装两个通信插件(比如COM6)!您是不是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代理商给的方案
FPXH-C60T  1个
FPX-COM1   1个
FPX-COM2   1个
FPX-EFP0   1个
FP0R-TC4   1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代理商给的方案
FPXH-C60T  1个
FPX-COM1   1个
FPX-COM2   1个
FPX-EFP0   1个
FP0R-TC4   1个
干嘛给出的方案,通信插件都是RS232口哦!万一你距离稍远岂不是不方便了?!代理商的话也不能全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代理商给的方案
FPXH-C60T  1个
FPX-COM1   1个
FPX-COM2   1个
FPX-EFP0   1个
FP0R-TC4   1个
干嘛给出的方案,通信插件都是RS232口哦!万一你距离稍远岂不是不方便了?!代理商的话也不能全听!
距离很近,挨着的,上位机就在设备旁边放着的哦com1不是一个232一个485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代理商给的方案
FPXH-C60T  1个
FPX-COM1   1个
FPX-COM2   1个
FPX-EFP0   1个
FP0R-TC4   1个
干嘛给出的方案,通信插件都是RS232口哦!万一你距离稍远岂不是不方便了?!代理商的话也不能全听!
距离很近,挨着的,上位机就在设备旁边放着的哦com1不是一个232一个485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FPX-EFP0扩展适配器,后面一个FP0-TC4模块就够了;
代理商给的方案
FPXH-C60T  1个
FPX-COM1   1个
FPX-COM2   1个
FPX-EFP0   1个
FP0R-TC4   1个
干嘛给出的方案,通信插件都是RS232口哦!万一你距离稍远岂不是不方便了?!代理商的话也不能全听!
距离很近,挨着的,上位机就在设备旁边放着的哦com1不是一个232一个485吗?
这种问题看看手册就能明白!拜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采集三路温度(三个箱子里面的温度,放一个传感器检测,然后将温度传送给PLC或是上位机显示出来),用松下FP-XH的PLC,请教大家一下,还需要增添哪些模块,如何实现?谢谢了
看标题觉得不应该不会呀
看文字描述,“三个箱子里面的温度,放一个传感器检测”---确实难,可能我理解错误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有三个箱子,每个箱子有一个PLC,每个PLC联一个温度传感器?
如果是这样应该简单,PLC联传感器,PLC在以422或485联网到电脑

也可能是一个PLC+3个传感器,重点就在PLC上了
或者选直连传感器的模块
或先将传感器信号变换成4-20ma,在用AD模块

也可以甩开PLC(只针对检测),选用一种带485接口,modbus协议的传感器,直接连电脑,成本很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一个PLC+三个传感器,采集三个箱子的温度,谢谢!

网友K:
看楼主的回复,觉得有点累
能一次将要求写明,网友也好给个较全面的回复
你说是不是
你看,先是顶楼问题,---一个PLC+三个传感器,采集三个箱子的温度
追加“三个上位机通信”----一个PLC联三个上位机?
再追加“要控制6个伺服电机”
肯定还有若干I/O,真担心最后这个PLC还能胜任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一个PLC+三个传感器,采集三个箱子的温度,谢谢!
实现的方案很多很多!自己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是用的这些,请教一下后面测温的还需要哪些元件?数字温度探头还是一个热电偶就搞的定?谢谢!

网友D:
TC4是可以直接接热电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