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我使用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使用步进程序,第一步电机先上升到所需脉冲后,利用M8170的下降沿触发下一步,使电机下降,其中都是用辅助继电器M,然后用M去控制脉冲指令,但是上升没有问题,就是不会下降,如果在第二步写别的程序,然后触发第三步使电机下降就没有问题,而我却需要上升到位后马上下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有其他什么办法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A:
m8170指令宽度是一个扫瞄周期,你在下降之前,要先把之前上升的中继M复位,再用那个上升中继M的下降沿触发一下下降M试试

网友B:
可能反应不过来,最好延时一下,再发送下一段脉冲!!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过度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过度下试试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用一个时间很的定时器来过渡的。

网友E:
可能是上一步影响到了下一步,也许需到下一个或再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起作用。

网友F:
切换方向时至少空闲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