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求教

楼主(2017-02-13):
我用的这个光电开关不知道为什么信号线没有电压,但是信号线和com端的通断是有反应的为什么?我接的是西门子plc200输入端

网友A:
信号线和com端的通断有反应,那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信号线没有电压,我同事之前用在台达的plc上,信号线有电压的,我在西门子的上面试怎么就不行了,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信号线没有电压,我同事之前用在台达的plc上,信号线有电压的,我在西门子的上面试怎么就不行了,求教!
注意:PNP  NPN……

网友C:
内部可能是继电器输出,通,断。就没有电压。

网友D:
西门子通常用的是PNP的。

网友E:
看一下光电开关及与PLC的接法是否正确,光电开关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F:
型号不一样。

网友G: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包括接口电路),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H:
光电开关多一样吗

网友I:
有的光电开关反馈线是负信号。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反馈线和正极有电压就是负信号,如果没电压就是正信号。

网友J:
请确认光电开关是PNP还是NPN。

网友K:
光电开关是一样的吗

网友L:
台达与西门子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M:
NPN的信号端与电源正极有电压(在有信号输出的情况下)
PNP的信号端与电源负极有电压(在有信号输出的情况下)
光电开关一般是有源的,所以不存在无源的情况使用。
仅供参考~!

网友N:
请问你用的是NPN的还是PNP的

楼主(2017-03-22):
回复 网友I:
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用你的方法确实解决了问题,把电压接到com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