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收卷用的变频器调速问题(20170214)

楼主(2017-02-13):
如图,放卷轴上是经编机下来的整条编织网,放卷轴上是根据客户订货长度用计米器控制分断。
两边都用变频器控制,如何保持收放的线速度一致,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投资少,稳定可靠。

网友A:
有一种叫做张力控制器的东西。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在变频器1左侧的压轮上加装一个旋转编码器,用来测放卷轴的线速度;在变频器2右侧的压轮上也加装一个旋转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你所说的计米器代替),用来测收卷轴的线速度。设定好放卷轴的线速度,通过比较2者的速度来变更变频器2的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这设备的电路做好了,还是选型中,如果选型有张力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D:
应该用张力控制

网友E:
成套控制方案,楼主可参考。

网友E:
图片没有传上,补充。

网友F:
收放卷专用张力控制器

网友G:
要求不高,没必要专用变频器。普通的通用变频器即可。到要求有矢量控制功能。可以转矩控制。

网友H:
没这么复杂的了,用一个压辊,用重力来张紧,松紧度永远不变。用一个带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关感应压辊的距离,输出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简单好用,特别是花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设备的电路做好了,还是选型中,如果选型有张力控制的变频器
电路还没做,在考虑用什么方案

网友I:
我用过伺服  和变频做过,不过刚才 吴版主的建议不错,省钱啊。

网友J:
很常规的用法啊,收放卷可以用张力控制型的,例如MD330,中间的驱动增加一个,例如MD320,码表压在产品面上,到了计数设置时候自动停机就可以,当然你要炫耀你的技术水平还可以用上PLC和触屏

网友K:
没那么复杂、这种就是测速、然后调整收卷、放卷的速度

网友L:
回复 网友H:
版主还是经验足啊,我之前看以的资料上讲的是用压辊带一个直线电位器,通过电位器来控制变频器,现在是用带模拟量的光电开关了,学习了

楼主:
以前有一台机器用磁粉离合器做的张力控制,但磁粉离合器老是坏,所以这次想改变频器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高,没必要专用变频器。普通的通用变频器即可。到要求有矢量控制功能。可以转矩控制。
利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模式比较简单,相较于张丽控制器加磁粉离合器不知道版主实际做过没有?一直想试试但终没下手。

网友N:
我们厂 放卷机用的是安川变频器  设置好参数只需要一个0-10v的电压就可以了  在5以上开始加速反馈电压越高加速越快  低于5v开始减速电压低减速越快  同步精度高  缺点是需要加速时间过长

网友O:
放卷速度控制,收卷转矩控制基本就可以的。

网友P:
9楼版主的建议不错,用张紧轮加电位器也可搞定

网友Q:
放卷电机速度控制,收卷电机张力控制,放卷电机的模拟量输出4-20毫安信号给张力控制变频的输入,作为速度给定,收卷电机需要设定最小卷经,网的厚度,内部计算卷经,设定张力,自动控制频率。

网友R:
放卷用位移传感器控制放卷变频器做PID控制 收线用普通变频器收线 速度可调 定长停机分切

网友G:
回复 网友M:
嘻嘻,首先,我对磁粉制动器不是很感冒。因为磁粉制动器有两点比较致命。第一,它的滑差功率特性只适合低速大转矩(静止更好),对于转速高的,转矩必须减小。不能超过允许的滑差功率;第二,磁粉是有寿命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磁性减弱,就没劲了。加不上载,所以这玩意需要定期维护,灌新磁粉。可麻烦了。

基于这两点,电机做卷绕系统是比较合适的。只不过投资成本比磁粉要高。但后期的优势就明显了。因为电机的恒转矩范围很宽,而且转矩特性不会因为使用时间而衰减,所以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基本是免维护的。

仅供参考。

磁粉制动器最好用于转速低于100rpm的场合。或静止场合。还是可以考虑的。磁粉的寿命相对时间长一些。

网友S:
上端中间滚是张力辊吧,检测它的位移就可以平衡收放控制。

网友T:
看你收卷的材料是什么,但是一般来说,建议你找一家变频器厂家,接触他们的技术,把你的要问的问题告知他们,能找一个初步方案,然后就是你自己优化的问题了

网友U:
加个摆杆  摆杆上加电位器 收卷变频器  主频加附频  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参观下小型拉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