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求助

楼主(2017-02-13):
因为设备的结构关系无法安装感应开关了,请教有没有不用感应开关的回零方法?按正常来讲,当执行机械回零时,感应开关感应到滑台后开始减速,检测到编码器Z相信号后为原点,可是不装近点信号的话怎么检测呢?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可不可以呢?

网友B:
要看具体什么伺服及控制器了
像三菱的简易运动模块带MR-J4-B或是MR-JE-B的可以用数据设定法,直接点动伺服到想要的位置,启动下设定,当前停止的位置就是原点,而且伺服可以加电池,只要回一次就可以,以后不用再回。

网友C:
如果是高速运动,确实需要减速;如果不是高速运动,还要进行减速控制,简直就是画蛇添足。
既然行程限位器无法安装,那么,可以考虑使用数据回原点的方式,或者使用增加多一台编码器检测的方案,比如拉绳编码器,或者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原来还可以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可不可以呢?
绝对编码器第一次还是要回原点,以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可不可以呢?
绝对编码器第一次还是要回原点,以后就不需要了。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手动回一次原点,然后就不用管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换电池,还要回原点!

网友E:
可以做推压式的原点方式,用扭矩控制!

网友F:
本人比较赞成绝对值的,就更换电池这块也不是啥大问题。因为机械原点是要做出硬标记的,更换电池后再次做原点时参考标记很快就能校准。

网友G:
除非用绝对编码器,而且第一次搞个临时的DOG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具体的如何弄呢?

网友H:
数据回原我只听说过,感觉特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