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传感器

楼主(2017-02-13):
对纯绿色的传输带检测 为ON,对传输带上的纸卡任何颜色均为OF.
原用松下 LX 101 只能对单一色进行区分 产品局限性

网友A:
有没有根据颜色输出模拟量的东西?

网友B:
不明白要求,颜色 转为 模拟量?怎转法?模拟量定为0至10V,
那么黑色对应10V,红色对应9V,绿色对应0V,,,所以不合实际的。
不现实的事物,因此市场上是没有的。
就算有,那可是专业又专业,特定又特定,价钱就是一个高字。

你想在传送带上有所区别,不如加多一个传感器,设传感器输出ON为1,OFF为0.
那么两个传感器检测到11,10,01,00时,就可区分不同了。
就可识别为传送带的不同位置了。

网友C:
工博会见过识别很多颜色的

网友D:
色标传感器肯定管用,欧姆龙,西克都有,但只知道有开关量输出的,模拟量楼主咨询吧。

网友E:
色标传感器都是开关量,没有模拟量一说。
对纯绿色的传输带检测为ON,对传输带上的纸卡任何颜色均为OFF,颜色识别而已,并不难。

网友F:
我们这用的都是基恩士的CZ-V1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工博会见过识别很多颜色的
刚刚知道有可以识别颜色的传感器,看来工博会还真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H(2017-07-04):
可以使用颜色传感器。qq:2060773626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人家要找的是分别颜色的那种传感器,不同颜色变送出不同信号,光区分皮带和纸ON OFF太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