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迷糊了

楼主(2017-02-13):
今天一台机故障,到现场主机有一空开跳,看见一接触器烧坏,查接触器到设备,没发现器件,几番查找没找到电机什么的,机台开不了,查不到,先换了再说,换后接触器也没工作,查接触器工作条件,连开关到接触器的线都没接,一时摸不着头脑,已经修了快二个半小时了,一时急了。。。。。后仔细冷静想了一下,以前碰到过此故障,为一编码器皮带坏,直奔此皮带,果然故障就在此。此间查变频参数,及一传感器表,几经周折。。。主要被一个不用的接触器干扰了,导致迷糊了。

网友A:
找到导致空开跳的原因没?

网友B:
空开跳闸以后,首先大概检查一下外观和痕迹,如果没有什么异常,再执行一次强送,如果依然跳闸,需要对设备全身体检。

网友C:
人人都有不在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我们这行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着急

网友D:
有些时候就是容易犯迷糊
维修遇到难题不要一直在那钻
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冷静一下会有新发现!

网友E:
楼主肯定着急了,越着急越容易走弯路。

网友F: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G:
能找到问题点就是胜利。有时可以通过操作人员反应情况来判断,例如他说一按这个钮就停电了,就可以通过这个钮查找,是钮?接触器?线?电机?机械卡死??等等

网友H:
遇事最怕急急,凡事冷静三思反而能收到奇效

网友I:
这就是经验呀

网友J:
维修一定要仔细

网友K:
修设备可以慢点,但在安全上可不能迷糊

网友L:
没没用的接触器是不是以前就坏约

网友M:
有时候就这个样啊

网友N:
冷静 急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O: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网友P:
维修中,有时可能会遇到类似情况,根据第一印象而作出判断。

网友Q:
修设备时候。要闻 望,问 切

网友R:
该主题谈到了电气维修中的一种情形,故特从“无所不谈”收录到“电工技术”;
但如此一来,标题就显得有点简单了,或者可加上几个字,比如:今天迷糊了,换下了一个未用的接触器。

不知“编码器皮带坏”与“一空开跳” 有无关联,是如何关联的;
可以的话,楼主不妨介绍介绍。

网友S:
编码器皮带断和空开跳是什么关系呢?楼主没说下,这是本贴重点哦!

网友T:
维修就是这样 有时会走弯路啊

网友U:
每逢年后特别忙~

网友V:
维修设备就是这样,你这边修那边催,有时不急也是不行的,关键是一定 要有个好心态。

楼主:
回复 网友R:
版主指点的是,受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以前是好的,放假停机久了,受潮。触点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S:
空开和编码器一点关联都没得,害得我查线路查了好久。

网友W:
呵呵,看来柜子里电器原件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