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请教高手,发那科备份的参数,在电脑中打开格式是N3420 Q1 L1 P0,请问这个Q L P是什么意思啊,还有A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请参考手册好吗。。。查看一下手册上面说的是

网友B:
先说明系统型号以及备份的是什么数据,看你所示应该是加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