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pwm脉宽调制芯片的6脚电路

楼主(2017-02-13):
图中二极管的作用不明白,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波形图片是在k2225的g极测到的。

网友A:
电流抽取加速截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师傅讲过这个好像。

网友B:
加速截止,使开关管正常关断,降低MOS的关断损耗,因MOS管有结电容的存在

网友C:
类似图腾功能

网友D(2017-04-29):
主要是消除米勒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