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有谁知道这个电机,带刹车,是什么原理?

楼主:
大家看看,请教

网友A:
没看错的话,刹车线圈是380V星接。电机得电,刹车同时得电,打开刹车,电机断电刹车片靠弹簧压力制动。

网友B:
双接线柱,并且并联供电,都是星型接法。
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图片看不完整。

网友C:
刹车电机是星接,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我们这都是380变170直流制动的较多。

网友D:
这是电磁制动器,没启动是抱死的,也有380转DC170V的,你的应该直接380接制动器线圈,原理就是通电把铁块与刹车片分离,断电通过弹簧力压紧达到刹车效果,这种制动器一般在安装的时候续调打开时的间距,看水平

网友E:
少见这样的电机,可有名牌,传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内部应该有整流模块,刹车线圈肯定是直流供电的

网友G:
没有见过这种电机,原理应当如2楼等所说;
如果有型号或参考型号,则资料查找方便些。

网友H:
楼主这电机是用于什么场合的?

网友I:
这种电机我见得多了,基本都是欧洲那边的

网友J:
电机带抱闸制动,抱闸在选电机时选的,国产电机就有
2楼说了工作方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刹车电机是星接,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我们这都是380变170直流制动的较多。
上面带的是单独的刹车电机?不是线圈之类的东西?

网友L:
一般都用在起重行业为多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刹车电机是星接,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我们这都是380变170直流制动的较多。
上面带的是单独的刹车电机?不是线圈之类的东西?
线圈。大线包。线包有2线和3线制

网友M:
这样的电机少见。

网友N:
没见过  学习了啊

网友O:
是不是电动葫芦用的电机呀

网友P:
应该就是二楼说的,我们刹车是用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

网友Q:
   这种电机是在普通电动机尾部装了直流制动器,主要应用在有制动要要求的设备上,如起重设备的行走机构。国外设备上应用的较多,如SEW公司配套的减速机;国内的是YEJ系列,应用也很广。那个黑色方块是三相整流块。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哦,目前只见过两线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Q:
楼主这个刹车线圈是6根线!sew的整流块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F:
版主这个肯定用的貌似不对啊!难道版主没见过交流的?

网友S:
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啊?

网友T:
380变75V直流来制动,这个没见过

网友U:
后面的是不是一个电磁线圈啊

网友V:
电机得点同时线圈得电抱闸打开

网友W:
在收放卷架很常见,主要用于提供反转动力,部分的小的行吊也见过,现在的行吊行走基本是用变频带的多

网友X:
我们电镀线天车上都用的这种电机

网友Y:
常见的是天车上使用的

网友Z:
也有没有整流模块的,两个线圈阻值还不一样

网友AA:
我们公司有个意大利的设备,里面的刹车电机和你这一样。和高雅的雅说的对,可能是欧洲那边的常用接法

网友AB:
估计这个电机的刹车线圈就是用的三相电而已

网友AC: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像有理。

网友AD(2017-05-17):
见过一次,2楼说的挺对的。

网友AE:
进口电机吧,国产很少!一楼正解

网友AF:
回复 网友I:
国内也多啊,起重设备一般都是这样的带刹车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