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机,铭牌如图,求问额定转速多少,没怎么用过这种电机!!

楼主:
懂的来,多多指教!!!

网友A:
4级电动机,50HZ转速接近1500转/分,频率可调,当频率调整至100HZ时,转速可接近3000转/分。

网友B:
变频马达没有额定转速这个说法,因为转速是可变参数,只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YVF2-112M-4,最后面的4代表是两对磁极的马达(也就是4个磁极),4极交流异步马达的标准的转速约为1470转/分。
如果是变频调速马达,假设,0~2000转,都是正常的使用范围,故不会设置规定死必须在某个转速的数值下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那我变频器里设置电机的最大转速能设多少?3000可以不?现在变频器里设置了最大1500RPM,怕设大了把电机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变频器里设置电机的最大转速能设多少?3000可以不?现在变频器里设置了最大1500RPM,怕设大了把电机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变频调速,0-10V模拟量输入对应0-最大转速,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最大转速多少,设了个1500.请问最大能设到多少???

网友C:
你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参数识别功能进行自动参数辨识。

网友D:
极数知道了,看运行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变频调速,0-10V模拟量输入对应0-最大转速,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最大转速多少,设了个1500.请问最大能设到多少???
1500转/分,是没有问题的。看变频马达上的铭牌提示,最高可以用100HZ呢。

网友E:
铭牌上已经写的很清楚了,上限100HZ;
你变频器设定上限频率不大于这个值;

网友F:
电机铭牌上写了恒转矩是5-50 恒功率是50-100 所以楼主应该要把你的电机的使用状况说下吧,是恒转矩的负载还是恒功率的负载。

网友G:
YVF2-112M-4,最后面的4代表是两对磁极的马达,理论转数=60*额定频率/磁极对数N=60*50/2=1500,实际有转差,转数1470转

网友H:
根据转速=60f/p,其中f是频率,p是磁极对数,所以它的理论转速应该是60*50/2=1500转/分。

网友I:
估计转速得根据现场的设备来说吧,看你接的电机负载最大需要多高转速,在设定电机最高转速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根据转速=60f/p,其中f是频率,p是磁极对数,所以它的理论转速应该是60*50/2=1500转/分。
这是正确的计算公式。

网友K:
没有额定频率哪来的额定转速

网友L:
这个名牌数据是典型的国标规定。它用于变频器控制的时候,还真是稀里糊涂。比如说,我们从铭牌上知道了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额定同步转速是1500rpm,额定功率是4kW,额定转矩是25.4Nm。但是如果是在变频器建等效电机模型的话,我们还缺少两个比较关键的数据。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因数。作为异步电机,没有额定转速就相当于没有滑差。额定功率因数也是需要估算。所以,这样的电机名牌数据,如果需要建电机等效数学模型,就有两个参数需要估算了。

额定滑差,可以按同步转速的1%-3%甚至更大些来确定;额定功率因数可以按下述公式来求:

电机额定功率 = 根号3 * 电压 * 电流 * 效率 * 功率因数

其中效率取0.9,其他的都是已知。带入求功率因数,才等于0.7左右。这个电机的数据可真的不咋地。

网友M:
人家不是写着4极的电机么,不过变频电机的转速可调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现在懂了,这个东西是我半路接手的。所以东西好不好也就这样了,希望不影响正常生产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锯床切割用,应该属于恒转矩。

网友N:
变频电机 的转速有的时候要看电机的轴承怎么样,太快了轴承可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N:
恩,谢谢了!!!

网友O:
112M-4型4KW,4极50Hz的异步转速是1440r/min。

网友L:
我们用的异步电机都是ABB或西门子的,电机铭牌数据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因数都是标注的。所以,变频器控制上建电机等效模型没有问题。

国产的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根本没有建等效模型的概念,也不对电机做静态和动态辨识与优化。就是V/F控制。控制特性不讲算法,所以,性能和效果一般般了。如果我用国产这种电机,没有额定转速,没有额定功率因数,我就会直接向制造商要这些数据。制造商原都有这些数据,不砸在铭牌上是因为国标规定。

唉,无语了。

为什么不想去估算那些电机的基本参数呢?主要是考虑电机建模的真实性,尽可能的与电机实际的等效模型一致。

前面有人说,变频器控制了,电机的转速随便设,这...?我就不说了。一个闭环传动自动控制系统,如果没有一套理论依据去实施计算与控制。有好的结果?就算是标量的V/F控制,每个电机的内阻、电感也是不一样的,变频器内部如果没有电机等效模型,能有针对性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们用的异步电机都是ABB或西门子的,电机铭牌数据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因数都是标注的。所以,变频器控制上建电机等效模型没有问题。

国产的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根本没有建等效模型的概念,也不对电机做静态和动态辨识与优化。就是V/F控制。控制特性不讲算法,所以,性能和效果一般般了。如果我用国产这种电机,没有额定转速,没有额定功率因数,我就会直接向制造商要这些数据。制造商原都有这些数据,不砸在铭牌上是因为国标规定。

唉,无语了。

为什么不想去估算那些电机的基本参数呢?主要是考虑电机建模的真实性,尽可能的与电机实际的等效模型一致。

前面有人说,变频器控制了,电机的转速随便设,这...?我就不说了。一个闭环传动自动控制系统,如果没有一套理论依据去实施计算与控制。有好的结果?就算是标量的V/F控制,每个电机的内阻、电感也是不一样的,变频器内部如果没有电机等效模型,能有针对性吗?
国产电机,难道用变频器静态和动态的识别不能识别出这些参数吗?

网友Q:
4级电机一般按照变频器默认的设就行

网友R:
150-1500转之间,100Hz的频率需要高速变频器,还有这个电机最好不要这么干,时间长了,电机会过热,电机的机械寿命也受不了

网友L:
额定转速空载可以测吗?他应该是制造商提供的!如果想测,那就得上动力性能实验台架上去实测。用简单的通电辨识?可能吗?

额定转速实际是额定滑差参数。

网友S:
最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电机,学习了

网友T:
标定1470转的电机 在50HZ时转速接近1500转

网友L: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没有额定转速参数的国产变频电机,如果选用进口的工程型变频器,电机数据只能是自己假想一个等效电机模型了。

网友U:
最高不大于3000转,高了轴承发热

网友V:
    这个是变频马达,没有额定转速这个说法,因为转速是可变参数,只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但有最高转速是4 极 3000 转。

网友W:
发热大不?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