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三菱变频器E700怎么使用按钮加减速

网友A:
真要使用自制的按钮来控制加减速,需要经过PLC控制器的控制。

网友B:
面板控制吗?

网友C:
采用变频器的多段速运行方式

网友D:
三菱的没用过,但大部分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只须设置相应参数即可。你可仔细看看手册。
有的是按住就加减速,相当于在面板按上下键调整一样。有的是按一下加一个固定的频率。

网友E:
这个需要有个操作面板的。

网友F:
PR59、PR180-182参数,具体看说明书吧

网友G:
先要定义频率设定UP和DOWN控制,再定义输入端子X1-X5中的任意两个功能为UP和WOWN指令,并设定UP和WOWN指令的初始频率。

网友H:
这个可以有,可以加上去

网友I:
建议你看看手册吧,手册上有讲到,就是那个遥控模式

网友J:
三菱试置为遥控模式就可以用两个端子来控制加、减速了

网友K:
这个功能 大多数变频器都有的,仔细看下使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