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第一次使用这种模式,网上搜了半天的资料,但是找到的资料好像不太正确。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200做通讯好像只有modbus吧,有专门的库直接调用。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就是。或加dp模块做dp通讯。

网友B:
可以用PPI协议或是MODBUS协议。

我用VB6.0,VBNET、C#做过。根据PPI协议或是MODBUS协议编制的上位机通讯程序。

网友C:
有专门的modbus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好像在西门子官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D:
给你两个VB6.0和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过PPI协议实现的小例子,供参考:

网友D:
给你两个VC++6.0和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过PPI协议实现的小例子,供参考:

网友D:
给你两个Delphi和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过PPI协议实现的小例子,供参考:

网友E:
modbus最方便

网友F:
232转485,协议自己选择了

网友G:
S7 200端口是485、232的话需要转换

楼主:
我用的是PPI协议,其实程序比较简单,就是将所有输入点的实际状态反馈到上位机,但是,现在需要加入校验码,找了半天资料,有描述的但是没有实际例程供参考。各位大仙有实际应用过的请帮帮忙。

楼主:
自由口通讯协议。

楼主:
就是上图中的这个程序,现在需要将校验码加进去,我选择的是偶效验,程序里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