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烧变压器啊

楼主(2017-02-14):
一台铣床的整流部分电路,有380/24的最近总是烧变压器,检查整流块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在22.5v 左右,他这直流负极接地,不知为什么总烧变压器?

网友A:
变压器有无保护;
可能的话,观察一下电流,或变压器发热情况。

网友B:
短路造成的吧。为什么负极接地呢?是为了保护?个人感觉可以换成开关电源,估计好些。

网友C:
次级有保护吗?

网友D:
测测电流,注意观察温升

网友E:
有短路的地方。检查一下。

楼主:
该变压器是100va 的,一次侧有一单极空开6a二次侧也有一样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造成的吧。为什么负极接地呢?是为了保护?个人感觉可以换成开关电源,估计好些。
整流出来的是控制电磁离合器的,负极接地

网友F:
换成开关电源省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该变压器是100va 的,一次侧有一单极空开6a二次侧也有一样的空开
哪有空开?熔芯电流选大了?
看那4个接触器是不是经常黑手去按啊?小心短路炸了……

楼主:
这是以前的图片后换了

网友H: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吧,要不不会总烧变压器的,变压器肯定是过载了。

网友I:
    我看变压器次级有保险管,是不是换的太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另外,还要考虑是不是负载太重了,超过了变压器的容量,可测测工作时的最大电流,也不要忽略现在许多小厂生产的变压器容量虚标的问题。

网友G:
该变压器用24V这组电压,就不能按100VA来用了哦!

网友J:
是不是负载太大,或者线路有出现有时短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该变压器是100va 的,一次侧有一单极空开6a二次侧也有一样的空开
楼主计算一下该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流一下吧!

网友K:
坐等总结的经验。

网友L:
看一看电流的情况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该变压器是100va 的,一次侧有一单极空开6a二次侧也有一样的空开
1P的空开不能精细的检测电流数值与精确的进行保护,只能做简单的短路跳闸保护。
直接安装保险管稳妥,如果是接地或者过载,每次首先绝对烧毁保险管,烧到你更换到烦躁去。

网友N:
看看那3个电磁离合器吧

网友O:
检测一下电流,不行就将变压器换大一些现在的产品质量不好说

网友N:
我们车床偶而烧变压器一次侧保险,最后查到是一个电磁离合器线在溜板箱内破损接地造成(共4个离合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P:
明显你的保护不行,初级用1A,次级用4A的保险丝,不要用空开,负载有短路也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Q:
楼主这是什么意思啊?变压器烧毁应该测量电流啊?就测量一下电压就行了?是否过载?

网友R:
交流、直流熔断器选得太大,起不到保护。控制电流是否超过变压器额流。

网友S:
变压器容量多少?
运行时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T:
发个你烧坏的变压器的图看看是哪种烧坏的,是初级还是次级坏,装个小点的保险看看,估计线路有破损

网友U:
检查电磁盘

网友V:
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最小短路电流

网友W:
初级保险太大了,换1A 的

网友X:
估计你的变压器负载侧有轻微短路或者漏电,又或者变压器的功率达不到电路要求等导致变压器过载发热烧毁。

网友Y:
变压器出来的开关有点大,换小点。

网友Z:
地线阻抗大?还是有高压窜入?换开关电源安心些。

网友AA:
引用 网友P:
明显你的保护不行,初级用1A,次级用4A的保险丝,不要用空开,负载有短路也不会烧变压器……
有道理 ,选保险丝的好,而且还要合理选用。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一台铣床的整流部分电路,有380/24的最近总是烧变压器,检查整流块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在22.5v 左右,他这直流负极接地,不知为什么总烧变压器?

楼主   铣床烧控制变压器的直接原因:1.整流桥损坏;2.用万用表检查快速、自动进给(慢速)电磁离合器电阻是否正常(电阻值正常在26欧姆),万用表乘以10K,检测快速、慢速电磁离合器线圈是否对地或阻值不正常。3.检测桥式整流输出的2根线是否对地。铣床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28V处,有一2A玻璃(5*20或5*30)保险,建议你在整流桥直流输出处再加一个2安5*20的玻璃保险,这样能有效防止控制变压器烧坏。你所描述的电压不正确,铣床电磁离合器线圈只有2种电压(24V或36V),控制变压器应该输出电压是AC28V,桥式整流空载输出电压应该是DC25.2V才是正常值,所以控制变压器应该选择380/28V而不是输出电压是380/24V。

网友AC:
估计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一台铣床的整流部分电路,有380/24的最近总是烧变压器,检查整流块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在22.5v 左右,他这直流负极接地,不知为什么总烧变压器?

楼主   铣床烧控制变压器的直接原因:1.整流桥损坏;2.用万用表检查快速、自动进给(慢速)电磁离合器电阻是否正常(电阻值正常在26欧姆),万用表乘以10K,检测快速、慢速电磁离合器线圈是否对地或阻值不正常。3.检测桥式整流输出的2根线是否对地。铣床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28V处,有一2A玻璃(5*20或5*30)保险,建议你在整流桥直流输出处再加一个2安5*20的玻璃保险,这样能有效防止控制变压器烧坏。你所描述的电压不正确,铣床电磁离合器线圈只有2种电压(24V或36V),控制变压器应该输出电压是AC28V,桥式整流空载输出电压应该是DC25.2V才是正常值,所以控制变压器应该选择380/28V而不是输出电压是380/24V。
感谢你的分析,首先我已经排除整流块的问题,因为测量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的,在整流输出部分有一个6A 的单极空开的,还有变压器的的二次电压自由24V 的没有28V 的,而且原厂就这么大的,至于快慢速的两个离合器是新换的

网友AD:
如果整流桥堆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电磁铁线圈有问题,你着重检查电磁铁线圈与直流线路,如果桥堆有问题你可以不带负载试之

网友W:
楼主测量一下初级电流是多少,然后换上相应的保险,这样就可以保证变压器不能损坏了

网友AE:
应该负载有问题!卡顿不顺畅。

网友AF:
变压器都能烧了,开关电源更用不住,坏的还得快

网友AG:
这个和开关电源出入很大的,开关电源在全功率是表现是非常好的,即100W的开关电源,在工作在100W时,效率是非常高的,很接近最高效率。

但是变压器就不同了,100VA的变压器,长时间工作在100W时,大约几小时吧,就会烧掉。这个说不清楚,我用个50W的变压器,长时间工作在20W,都会烧。其实20W都不到,估计就那十来W。

这真的说不清楚,讲究起来,厂家会要求你安装散热片什么的,的确,就是热量慢慢堆积起来烧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G:
该变压器用24V这组电压,就不能按100VA来用了哦!
确实是这样,变压器功率是按最大的那组电压来算的。

网友AB:
回复 楼主:
24V电磁离合器线圈直流电压应该空载电压要达到25.2V,必须是28V的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后得到25.2V,变压器总烧如果功率足够,说明负载有短路故障,保险丝只能在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