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JkL5c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如何设置参数,在起动较大设备时没有投入该怎么设

网友A:
先把说明书看一遍,投入之前至少要把接线核对正确,新装的控制器不投入有可能是接线错误或者设定值问题。

网友B:
具体的可以看说明书 补偿下限是多少 延迟时间是多少

网友C:
电容器的投入,应当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设备起动时,可能反应不过来。

网友D:
楼主上个控制器正面图吧!

网友E:
1采样电流2反馈到控制器3控制器执行并输出信号 电容工作   从你说的情况有2种可能1是线接错了2是你的控制器设置不对它有投切时间设定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可能接线不正确!

网友G(2019-01-29):
接线电流取样正确即可控制器不需重新设定,出厂值已经是最佳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