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过热

楼主(2017-02-14):
富士FRN5.5 1S-4C启动没多久频繁报故障DBH停车,有那些原因,有遇到的没有啊?

网友A:
这个估计和你的生产线的工艺有关

网友B:
简单就是从加减速时间,负载是否重了,载波频率等等方面找找看,如果是矢量控制,可以做做自整定。

网友C:
是不是制动太频繁了

网友D:
检查供电电压、负载是否急剧变化、减速时间是否过短、然后就是制动单元有问题了不过你可试着外接制动电阻看看(7.5kW以下的变频器是可以外接制动电阻的看下说明书)

网友E:
楼主可以把减速时间设置的长一点,如果带抱闸控制,可以把释放电流调低一些,或是打开频率也调高一些。

网友F:
有可能频繁启动

网友G:
DBH什么故障?直流母线电压高?还是...?如果没有制动就报这个,还是看看到底什么事吧?也许是干扰?也许是进线电压太高了?或者电网谐波超标了,干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