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以前都用S7-200做设备,第一次用300,此次公司接的一新项目,大致是这样的:车身钣金冲压线——一条由多台大型冲压机床和那智关节臂工业机器人集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平板料分别经过落料、压延、修边冲孔、翻边整形几道工序。机械手伸入压机内抓取零件,然后出来进入下一工序压机中,总之做到每个工序之间衔接紧密(每一序工作时间不同)。现在初步是用S7-300的 Profibus DP现场总线系统,还有和多台ET200M之间分布式IO通讯,整个系统主要是获取压机和机械手信号,以及压机编码器的信号,程序处理后给压机或者机械手动作信号。
 还在自学300的相关资料中,想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此类或者类似的项目,如方便能否发份程序资料,本人邮箱2396725185@qq.com,烦请前辈不吝赐教!

冒昧盗图

网友A:
这种估计很难找到相似的!
估计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求学与探索吧表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前方

网友B:
只能靠自己的摸索了。。、、自己总结

网友C:
把200的转成300的?

网友D:
自己学吧,难道你能找到完全一样的

网友E:
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现在手里没有程序,你想了解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组态总线时,除了ET200M和压机凸轮编码器外,凡是和系统有通讯的硬件都要组态进来吧?由于这个项目刚签合同,那些IO还有待与客户交流,程序上只能多看看手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S7300,总线和其他io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学手册,一样是不可能的,有项目参考的话可以事半功倍,学到也可以更多

网友F:
自学吧,话说,300用顺了很难再回到200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组态总线时,除了ET200M和压机凸轮编码器外,凡是和系统有通讯的硬件都要组态进来吧?由于这个项目刚签合同,那些IO还有待与客户交流,程序上只能多看看手册了。
看你设备配置情况了,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在只有与客户把该沟通好的先确定了,不然很有可能是空忙一场。

网友G:
把工作内容列出来,有200的编程基础,300是一样的,就是V改成了自己编写的DB,一步一步的写就可以了,组态好硬件之后,I/O访问很方便,有200基础,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时间也许要的长一点!

网友H:
这个项目做下来,楼主收获是非常大的。

网友I:
200转300跨度是比较大。

这个项目的难点,除了工装设计之处,特别要注意PLC与机器人通讯、PLC与冲床通讯,做好区域信息,防止机器人被冲床压了。

防呆,需要考虑如果PLC发错指令了,机器人如何防止自己进入没在零位的冲床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学手册,一样是不可能的,有项目参考的话可以事半功倍,学到也可以更多

冒个泡吧,如果借这图,九成汽车生产线。

不明白你表达的意思!!即你想要知道什么?

建议:一下压指令你方发到冲压机(特别要注意安全!)第一就要验证安全回路!!
     二协调好三方的逻辑,注意你方PLC是大脑!
     三控制器无所谓,200,300,或其他品牌都可以。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条冲压线所需物料基本都确定下来了,就等采购,S7300的I/O大致列了出来,可能最大的难点就在编程了,我们电气部都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会根据实际情况再调用各种功能模块,项目的阻力主要在编程控制方面,现在整条冲压生产线物料,包括拆垛小车、视觉检测系统、罗兰双料感应器系统组成的线首部分,最初连300是怎么组成都一头雾水,整个部门都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现在硬件上面已经没问题,就等完成控制的任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现在对300已经慢慢有了相应了解,没接触过的项目对公司对自己都是一种挑战,有更多的渴望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我们压机上面装了编码器,设置了滑块上死点、下死点、安全点、机器人进入点,机器人动作信号要必须谨慎发出,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又要满足技术协议的每分钟6.5个零件的效率要求,整个从线首到线尾的动作要衔接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长沙这边一条冲压自动化生产线。冲压汽车车身钣金件的,面临的阻力主要是来自S7-300的编程方面,因为我们部门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系统。至于冲压的安全,在满足必须的效率的情况下增加了压机的各种安全条件,比如编码器,到达多少度后(机器人安全取料点)才向那智机器人发动作信号(也是走DP)。

网友J: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能回复!让我觉得自己的项目经历能给大家提供某些帮助!
一看你开的另一贴了,大方向没错(含机械电气),需要细节了。
二与14楼的交流集成经验!
三300暂不建议写功能块,因为调试中可能不断修改,程序稳定完善。
潜水ing。

网友I:
回复 楼主:
长沙呀,不如我介绍人给你,负责编写这方面的机器人及PLC程序了。

网友K:
这个属于机器人机床上下料的系统集成,要考虑动作节拍时间、安全联锁等等

网友L:
这不就是济二机床吗?汽车行业国产化济二最多。舒乐的也不少。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新手只能打杂。直接设计编程那是不可能的。问他们要程序啊?

网友M:
大程序新手可以先画个流程图 根据流程图编程会好很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与机床做好接口信息就可以了,做集成,不必深入到需要了解压机的程序如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