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在线模拟没问题,用FX3U-485BD与触摸屏连接,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与PLC有关的都不显示,触摸屏显示 PLC NO RESPONSE 通讯失败,同样的设置,同样的触摸屏和通讯线与山寨板通讯没有问题。
EB8000软件设置如下:PLC类型 MITSUBISHI_FX3U/FX3G,接口类型 RS485-4W,COM COM1 9600 E 7 1.弄了两天没成功,怀疑通讯板有问题,一怒之下重购一块 问题依旧,何解?请诸位赐教。

楼主:
接线如下 RX-接SDB,RX+接SDA,TX-接RDB,TX+接RDA

网友A:
接线硬件无问题,才考虑到软件设置通讯是否成功,不行的话,可以咨询触摸屏的工程师,他们24小时售后服务

网友B:
FX3U为什么不直接与编程口通讯

网友B:
用扩展板需要用PLC软件设置、或者用程序设置通讯参数;扩展板装上去需要设置端口的参数的;

网友C:
按照触摸屏那边的图纸做连接线,按照触摸屏的要求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D:
485BD与触摸屏通讯,需要用编程软件直接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E:
看说明书,连线,通讯参数

网友F:
485BD需要把通讯设置写入到寄存器内,不像使用自带的RS422编程口;

网友G:
要做计算机链接协议,必须要用编程软件进行通信设置或者程序中必须写一段程序,给你一个程序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EB8000软件中,PLC类型怎么选择啊?有的选择FX3U/FX3G 有的选择FX232/485BD,我是FX3U-32MT 用485BD通讯,是不是应该选BD的那个啊,可是选FX232/485BD后,电脑和PLC在线模拟都不成功啊,我用山寨板子,PLC端口不做任何设置,触摸屏软件设置好就可以和山寨板子RS485两线制通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帮我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EB8000软件中,PLC类型怎么选择啊?有的选择FX3U/FX3G 有的选择FX232/485BD,我是FX3U-32MT 用485BD通讯,是不是应该选BD的那个啊,可是选FX232/485BD后,电脑和PLC在线模拟都不成功啊,我用山寨板子,PLC端口不做任何设置,触摸屏软件设置好就可以和山寨板子RS485两线制通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帮我解答下,谢谢啦。
山寨版的要看是否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编程口协议肯定是支持的!山寨版的一般有一个RS232口,默认是编程口协议,用来下载程序,监控程序,当然也可以和上位机链接;另外一个一般是485通信口,一般会支持MODBUS协议,有些山寨版的仿三菱PLC则不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具体要看对应的文档!而不是瞎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太明白,还是谢谢你,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还是谢谢你,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选FX1S/FX1N/FX2N和选FX3G/FX3U这个都是走编程口协议;
选232BD/485BD走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协议不一样的!
走编程口协议,通信参数是默认的即可。
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则必须要做一定的设置在编程软件里或者要在程序里写一小段程序。
即便是山寨的三菱PLC要实现计算机链接协议或者MODBUS协议也要在程序里写一段有关给D8120\D8121\D8126等赋值的程序。

网友H:
编程口和扩展口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就是说原生的编程口无论与电脑或触摸屏通讯,PLC端都不需做特殊设置就可以,利用扩展口需要在PLC端编写程序才可以,是吧?我用FX3U-485BD板,PLC端没写任何程序确实如此。但我用山寨板子的RS485两线端口,也没有编写任何程序,和触摸屏完美通讯,和电脑连接也可以下载程序,就是速度稍慢,所以我以为三菱FX3U用通讯板不做任何设置也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呢,害我白花了240大洋又买了一块原装的485BD板,看来学习最好用正品啊。这是我最早买的山寨板子。

楼主:
或者直接在GX Works2里进行参数CH1通道的设置也是可以的吧?我这种用用485BD通讯,那么在EB8000软件中,PLC类型应该选择FX232/485BD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原生的编程口无论与电脑或触摸屏通讯,PLC端都不需做特殊设置就可以,利用扩展口需要在PLC端编写程序才可以,是吧?我用FX3U-485BD板,PLC端没写任何程序确实如此。但我用山寨板子的RS485两线端口,也没有编写任何程序,和触摸屏完美通讯,和电脑连接也可以下载程序,就是速度稍慢,所以我以为三菱FX3U用通讯板不做任何设置也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呢,害我白花了240大洋又买了一块原装的485BD板,看来学习最好用正品啊。这是我最早买的山寨板子。
山寨的485口支持编程口协议的!兄弟!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我也跟着学习一下,如果是走计算机链接协议连接触摸,应该写一段什么样的程序,群主发的附件我打不开。能不能不吝讲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跟着学习一下,如果是走计算机链接协议连接触摸,应该写一段什么样的程序,群主发的附件我打不开。能不能不吝讲解一下。
我发的是用于标准三菱PLC做计算机链接协议从站的,可能不适合你山寨PLC!呵呵!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哦,您发的是这个通讯跟控制变频器等设备的通讯来说是不是MODBUS RTU,我是针对他这个屏通过BD板通讯的问题搞不懂,我想的是屏通过BD板与PLC进行通讯的话,是不是应该和变颇器通讯类似,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哦,您发的是这个通讯跟控制变频器等设备的通讯来说是不是MODBUS RTU,我是针对他这个屏通过BD板通讯的问题搞不懂,我想的是屏通过BD板与PLC进行通讯的话,是不是应该和变颇器通讯类似,
是三菱计算机链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