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佳灵30KW的变频器,这是参数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没法决定,这得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B: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呢

网友C:
你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这不正常

网友E:
这个得从电机和变频器两方面入手查,是电机实际电流高还是变频器电流有假。可以把频率给到50HZ用钳表测测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普通钳表虽然测不准,但相差不多,我试过的)来参考判断,也可给电机直接通动力电测电流。先把故障范围缩小,再来让咱们论坛的专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F:
查看控制,如果控制回路空的,就是参数设置

网友G:
上电就自动启动了?

网友H:
电机是空载,频率是50Hz吗,是运行电流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从电机和变频器两方面入手查,是电机实际电流高还是变频器电流有假。可以把频率给到50HZ用钳表测测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普通钳表虽然测不准,但相差不多,我试过的)来参考判断,也可给电机直接通动力电测电流。先把故障范围缩小,再来让咱们论坛的专家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确实应该缩小故障范围,如果是电机本身就有问题,楼主频繁该变频器参数也无济于事。

楼主:
没有控制回路,直接面板启动的,电机也没有问题。如果是参数问题的话,一般需要修改那些参数。

网友J:
显示不对,可能是互感器,或电路有问题,25HZ电流多少?输出电压多少?电机带的什么设备?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控制回路,直接面板启动的,电机也没有问题。如果是参数问题的话,一般需要修改那些参数。
你试着调低一下控制面板上的频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