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最近在做一个台湾地区的客户,客户那边线电压是AC220V的,相电压AC110V的,而我们这边线电压AC380V,相电压AC220V,我想加个变压器,AC220V变AC220V的?
两个问题:
1、常用的电器元件线圈若选择AC220V的,那么到台湾那边直接接线电压AC220V是否可以?相电压AC220V与线电压AC220V一样么?
2、若1的说法不行,那么加个变压器,常用的变压器接的电压都是线电压AC380V变相电压AC220V的,若配一个输入AC220V变输出AC220V的拿到台湾地区用,输入端电压是否可以接线电压AC220V的?还是说对变压器来讲输入端是相电压或者线电压基本没有影响呢?
变压器工作原理就是互感电生磁,磁生电,我感觉只要电压对就可以了,无论相电压或者线电压,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网友A:
1不建议,检修会麻烦的,会产生误判的。

网友B:
最好是加变压器来转 要不危险

网友C:
两着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加变压器来转 要不危险
危险再那?请做分析
以前我们很多控制回路都接的380也没见有什么危险,只要控制电源不乱取相线有何危险

网友D:
你还得看那边的电源频率问题。

网友E:
若是设备的控制电路电源,通常会加装隔离变压器,可以查找这方面的标准要求;
1∶1的隔离变压器,应当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正弦波电源的相电压和线电压不都是根号3倍关系吗?怎么还有2倍关系。
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台湾的电力参数

网友F:
1.你客户的电压是三相四线制220V电压,单相对地电压是110V,相与相之间是220V电压,大陆这边一般都是三相五线制380V电压,单相对零或对地电压是220V,相与相之间是380V电压;
2.大陆的220V控制回路如果想用在台湾只需要接2相220V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客户的电压是三相四线制220V电压,单相对地电压是110V,相与相之间是220V电压,大陆这边一般都是三相五线制380V电压,单相对零或对地电压是220V,相与相之间是380V电压;
2.大陆的220V控制回路如果想用在台湾只需要接2相220V电压就可以了。

这个说法相当于说大陆的线电压AC220V=台湾的相电压AC220V,电压只有大小之分,没有相电压与线电压之分咯?这么说直接接个AC220V转AC220V的隔离变压器也是可以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是设备的控制电路电源,通常会加装隔离变压器,可以查找这方面的标准要求;
1∶1的隔离变压器,应当也是可以的。

台湾相电压AC220V,线电压AC110V,频率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源的相电压和线电压不都是根号3倍关系吗?怎么还有2倍关系。
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台湾的电力参数

台湾相电压AC220V,线电压AC110V,频率60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台湾相电压AC220V,线电压AC110V,频率60Hz

线电压和相电压是不是颠倒来说了?

网友H:
这个没有亲自实验过我也不敢下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台湾相电压AC220V,线电压AC110V,频率60Hz

线电压和相电压是不是颠倒来说了?

额,是的,线电压AC220V,相电压AC110V,频率60Hz

网友I:
这个单相和三相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