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

楼主(2017-02-15):
海泰克触摸屏怎样取消屏幕保护时间

网友A:
一般是软件里面设定的

网友B:
在软件里设定,或者进入系统设置里。

楼主:
就是不知道软件里那里设置。

网友C:
进入系统菜单里可以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系统菜单里可以设定的;

是在这里吗

网友D:
一般的都是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屏幕保护设置,这是威纶的软件,大同小异。

网友C:
在PWS6A00后面的DIP7开关拨一下,再送电就进入系统菜单了,直接在屏上修改就行了,这样方便;
在电脑里也可以,修改后保存还要传送到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