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S7-1200做绝对控制,如图,自动启动后轴自动往返运动,触发轴暂停开关后,轴立即停止。那么问题来了,轴停下来后,要轴在暂停的位置继续运动,这个启动应该怎么写。。。。
第一次玩西门子,菜鸟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是不是我这样写的思路有问题,正确应该怎么写。。。。

楼主:
假如从A点到B点运动中,暂停了轴,继续启动轴的话,轴要继续往B点移动,完成未完成的脉冲。假如从B点往A点运动过程中,暂停了轴,继续启用轴的话,轴要继续往A点完成未完成的脉冲。

网友A:
反正是绝对控制嘛,只要判断当前是往哪个点运行的,暂停后继续向那个点运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运动方向应该怎么判断?好像没什么判断依据!

网友B:
你是使用的是绝对定位方式,再次启动后伺服电机会继续执行要走的定位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好像不是这样子,按我现在上图写的,每次启动后都是执行往100那个位置走,现在就想问下,有什么好方法要求启动后完成暂停前没完成的脉冲!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看不使用MC_Halt来停止轴,而是使用另外一条MC_MoveAbsolute指令,并将其Veloctity轴速度填写为0,这样来停止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思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