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图,可行不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想实现,自动控制,利用一个浮球启动,利用另外一个浮球停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液位继电器呢 安全 成本也降低了 变压器可以省掉 控制回路简单

网友B:
使用小型PLC控制,比起使用继电接触器控制方式简单方便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情况复杂,就没有选择液位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价格有点小高,公司要考虑成本,没特殊要求,就小成本考虑

网友C:
好久没有看过电路图了, 难以看懂了; 不知楼主是不是有疑问,还是其他。
可能将电路图直接贴出来,能够更方便查看;楼主给出的电路图,主要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主要是想看看启泵和停泵信号这一部分,是否可行?以前是通过一个浮球控制启停,现在是通过两个浮球控制启停

网友C:
通过两个浮球控制起停是什么意思,两个浮球之间是什么关系。
————
哦,忘记1楼已经说明了;
若以前电路可行,现只是信号的来源不一样,那应当还是可以,信号可靠的话。

网友D:
有浮球的液位传感器

网友D:
用一个浮球传感器就可以了,你这太复杂了

网友E:
用一块工控板也就100多点,你这个材料都差不多1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