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DVP32EH的2AD控制板,要给它一个0~10V的模拟量,可是如果这个模拟量的电压超过10V的话,会烧坏控制板吗?有没有电压上限。

楼主:
就是想在这个扩展板上接个电位器给0~10V的电压,用这个模拟量的数值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可是我在接线之前测量了一下电位器的输出电压{是这样的给电位器的电源是PLC本体24}是24V。这是开路电压,可是不知道接到2AD板子上后是多少电压。如果要把电压降下来,是串个电阻吗?串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A:
要从ad输入电阻考虑.一般是几十k.自己查手册.
电压限制肯定是有的,加上去电流太大,就烧了.
然后再考虑电阻和电位器,使得总电阻远小于输入电阻,这样调节近似线性.
串1.2k电阻,加1k电位器.得到最大约超过10V的电压.
不过要考虑精度.电压和电阻的变化,都影响转速,是不是允许.
没有上位机设置吗?

网友B:
呵呵;当然有上限了,具体多少V会烧与硬件的设计有关,一般到12V是不会烧的,再高就不好说了;

网友C:
超过10V是多少?
一点点没事
多了就受不了!

网友D:
台达那个24V耐压还是有的,但是你这样觉得控制好么,预留了一般的没用的电位器空位啊

网友E:
既然上限是10V,那你为什么要加超过10V的电压呢?

网友F:
加电位器分压

网友G:
模拟输入一般会有钳位、但不会允许你无限高下去、像你说的24V肯定不行;你可以用两电阻分压后再接电位器

网友H:
接入PLC之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最好不要超过10V,不然会影响模块的采集精度

网友I:
超过太多肯定会烧坏板子的

楼主:
加多大的电阻可以分掉12V ?这个分压电阻是怎样接入电位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要从ad输入电阻考虑.一般是几十k.自己查手册.
电压限制肯定是有的,加上去电流太大,就烧了.
然后再考虑电阻和电位器,使得总电阻远小于输入电阻,这样调节近似线性.
串1.2k电阻,加1k电位器.得到最大约超过10V的电压.
不过要考虑精度.电压和电阻的变化,都影响转速,是不是允许.
没有上位机设置吗?
2楼的已经给你算出来了啊,不过我计算的是1.4K上拉下阻和1K下拉电阻,1.4K电阻没有,可以多用几个串

网友K:
2K左右的电阻窜连10V的稳压管。

网友L:
电压当然不能太高

网友M:
按比例选电阻和电位器,或用二个电位器,高出2-3伏没事

网友N:
如果是plc输出模拟量,他就有限幅了。如果是别的形式,要做一个限幅保护。一般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如果超过13V,就报警了。

网友O:
怎么吊死一根树上,不用0-10V行不行?
用4-20mA的行不行?这样不用担心电压了,不过电压上限还是有的,但24V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