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目前有个方案需要选用制氧机和负离子发生器,需要定做,大家有没有熟悉这两种产品的,或是厂家联系方式,请告知一下,谢谢了。具体规格如下:制氧机要求出氧量大于3L,负离子发生器要求:DC24V  负离子达百万以上,4个碳刷 碳刷长度600mm,  本体尺寸  90*30*30。另需求一发热管,要求如下:
发热管要求:
AC220V 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密封试验后,
长期存放或者使用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
功率1000W,内置100度防干烧感应器,发热管表面需要喷涂保护涂层,
密封性能良好,锁紧后压力可以承受1Mpa不漏水。
以上可能都需要定做的,有没有熟悉的,帮忙告知一下,谢过了!

网友A:
离子发生器基恩士的就有,我司离子发生器用深圳一个牌子,具体型号忘记了,是买震动料斗配的,之前没用气吹,效果不好,后改造用气把负离子吹到产品上效果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方便告知我厂家联系方式吗?

网友A:
这个我要找找,明天看看会不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