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100A报AL16

楼主(2017-02-15):
有一台三菱MR-E-100A报AL16,用其他好的伺服器试验,编码器无问题。
更换CA1168无效
各位坛友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A:
AL16是编码器故障,检测编码器电缆、电机、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口有没有问题
最简单的可以更换下编码器电缆试下。

网友B:
编码器没有链接

网友C:
是不是接口线路焊线错了

网友D:
换个驱动看看

网友E:
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是编码器线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过了,换另一台驱动器工作正常, 是这驱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驱动问题

网友F:
如果是正常使用时报警,请检查马达最近端的编码器接头是否进水,脱落。不知道你的使用环境怎么样。还有就是可能编码器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更换新的伺服器正常工作,现在是想修好备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换了驱动器就可以了,看来是驱动器有问题。
自己会弄的话自己弄,不会的话就发出去修吧,别人吃饭的会随便说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是,只要在这里交流下

网友G(2017-03-19):
这个我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