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有台达屏与PLC的连接线,加长的吗?10-15米

网友A:
这么长的可以自己做一条线 或者是直接找TB上买或许也有,但如果屏和PLC是走的RS232的话就不建议搞这么长了

网友B:
485通讯,可以的

网友C:
直接用通讯口的话RS232如果距离15m,安装在现场有干扰的地方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关键需要检视现场的电磁环境是否复杂,比如有大功率的变频器安装在傍边。
RS232,如果使用环境的电磁干扰极低,可以使用10~2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的案例:电脑机房里面,使用RS232通讯端口,让台式电脑主机和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通讯,使用8芯双绞6类工程网线布置,布线上天花板,约18米,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一般说来,走通讯的线,我是考虑超过8M的就肯定要考虑进去干扰等很多问题了

网友F:
20m估计用232有难度
上485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键需要检视现场的电磁环境是否复杂,比如有大功率的变频器安装在傍边。
RS232,如果使用环境的电磁干扰极低,可以使用10~2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的案例:电脑机房里面,使用RS232通讯端口,让台式电脑主机和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通讯,使用8芯双绞6类工程网线布置,布线上天花板,约18米,没有任何问题。
在生产现场,PLC和工控机距离60米,使用正常!

网友H:
用0.3的屏蔽线,问题不太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用网线,线也不贵
现场与现场不同,有的场所232 10米也困难
稳妥直接422/485

网友J:
232理论是15米。你可以改用485 近千米。哪样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