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GPRS设置把数据传送到云端,但我不知道如何将数据从远程桌面里放到主桌面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不知你问的是什么?
远程桌面可以设置共享拷贝,也可以复制粘贴.

网友C:
呵呵,请询问你的GPRS远程通讯部件销售商,获得数据的提取途径。
一般云数据都是存储在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服务器内部,而服务器连接互联网,就会有域名或者IP地址,如何访问这台存储有你需要的数据的电脑主机服务器,请联系服务器的运营商获得技术支持。

网友D:
2楼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E:
主桌面是什么鬼?
远程数据上来了应该有个组态进行显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请询问你的GPRS远程通讯部件销售商,获得数据的提取途径。
一般云数据都是存储在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服务器内部,而服务器连接互联网,就会有域名或者IP地址,如何访问这台存储有你需要的数据的电脑主机服务器,请联系服务器的运营商获得技术支持。
对头啊!

网友G:
这个要有软件的支持,说白就是驱动。在组态软件中反映出的通用是串口,然后用Modbus
即你用Modbus协议访部某个串口,即可以达到访问远程设备的目的。
当然,并非一定是Modbus协议,也不一定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