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最近在修一台伺服驱动器,怀疑主板上的A7860N损坏,手里现在只有A7860L.请问各位老师A7860L和A7860N有什么区别吗?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换,你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了试过了,可以。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