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上桥的光耦是314 602 8脚的 这个应该是人家换过的谁有资料啊,还有两个上桥的光耦是 314 817也是8脚的谁有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六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用管后面的数字?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A:
型号应该是HCPL J314,后面的是编号.A J314,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

网友C(2017-08-10):
此光耦具体型号为HCPL-0314,丝印314,此机单板运行只要在模块温控脚接个5.1K电阻就行,运行后可以检测到下桥波形。如需测量上桥波形,只要将上桥3个光耦的5脚连起来后与N相连即可,此机无静态负压。此机驱动上的丝印T4是IN4148 ,丝印KL4是BAT54C.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BB510的机器是不是也没有静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