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90KW变频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2-16):
电源板单独上电没有输出,求大神指导

楼主:
测ucc3804七脚电压3v

网友A:
先看看母线电压正常不;再看看开关管、过电流保护电阻;再查一下自供电电阻、电容、稳压二极管。若还查不到故障再接着往下查....

网友B:
可以先试着检查那两个电容,好像是6.8uf/50v 和 33uf/50v

网友C:
西门子的防水漆真好!就是维修很头痛!

网友D:
你把挨变压器最近的那个电解电容换一下,估计是那个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E:
我们的坏了看别人修换了个电阻就好,可惜这个我们不会

网友F:
换掉这两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容已更换,还是那样???

网友G:
7脚电压3v肯定不对,重点检查和7脚相关的自供电电阻和电容、二极管、稳压管等

网友H:
你可以看下电源板  前段就是DC560V转24V   后面是DC24V转5V  15V等等   一般都是前部分有问题  可以用过三相380转24v的开关电源代换前段  我代换过  已经用了2年了

网友I:
看着这些小贴片件就头疼,如修好请告知,谢谢

网友J:
修好了没

网友D:
是那坏了呀?

网友K:
应该是3部分开关电源吧?先查变压器最大的那部分,然后查变压器中等大小的那部分,最后查最小的部分。。。

网友L:
重点搞懂他的开关电源是怎么工作的哈,应该不难,等待你的维修成果,分享技术果实

网友M(2017-04-16):
我也遇到了,正在查。希望沟通。13933476321.

网友N:
看芯片好像烧了 啊

网友M(2017-05-25):
搞得我头疼了,摘掉两个件,有12V了

网友M:
有修好的的师傅吗?有偿分享啊!

网友O:
直接自己修吗?咨询下售后吧,各有分工吗?

网友P: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M:
现在查到电压检测板了。基本证明主电路没问题。怀疑02N120了。

网友M:
下决心非修好这个电源不可。6台呢。

网友H:
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弄好啊  要不要请人弄啊  500一块  三天修好

网友Q:
西门子的电源难搞,我之前搞了个TDC电源也是没有输出,搞了好久还是没搞出来

网友M(2017-07-04):
回复 网友H:
找你维修行不?13933476321

网友H:
qiananfjy  加我QQ   710942752

网友R:
我觉得3v肯定不对,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S(2017-08-03):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打开机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工作

网友M:
这个电源板,已经在我这里放了8个月了。UCC3804有11.5V了。就是8脚基准电压5V出不来。

网友M:
初级几乎全测了。

网友M:
data:image/jpeg;base64,

网友M:
发个图片不会。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