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选择

楼主(2017-02-16):
630的变压器高压侧需要多大的开关

网友A:
630kva变压器,高压测用630或1000A,定值500-630A均可以,如果是10/0.4kV的配电变压器。则10kV侧的额定电流为630/10/1.732=36.37A。高压熔断器为:630*0.06*1.5=60A即可

网友B:
看你选择断路器,还是接触器。高压侧电流不是很大,楼上已经给出参数了,看着选择就是了。

网友C:
630,是指变压器容量是630KVA吗?630KVA变压器,高压侧计算电流是36.37A,高压侧的高压熔断器用63A就可以了.

网友D:
高压侧是多少电压?
10KV还是35KV亦或者是110KV的?
10KV的按照1楼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们这边无论变压器是2000还是其他的都用额定电流为630的真空断路器呢

网友E:
一楼说的很全面,

网友F:
回复 楼主:
高压断路器一般都是630和1250的,当然还有4000的。。。
高压回路的保护一般用的是继电保护,当然还有一些用的高压熔断器。

网友G:
高压部分也是自己处理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这几种型号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还有1600、2000、2500、3150的,比630小的室内的没见过,也许有吧

网友H:
看5楼和7楼,则应当是参照额定电流选择开关的等级,可能还要考虑断流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