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求教AM(TOKO)  HS-72  400/5A是什么?和电流互感器怎样连接做保护电路

网友A:
什么装置上的、还是图纸上的?
如果是电流表,则其使用可能与通常的电流表无异;若是保护类器件(或可作为保护电路用),则须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