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想问问论坛里面有没有哪位大大,做过用模拟量控制滑差电机调速

楼主:
以前买过这种控制器,但是第一次接的时候,线没接错,不明不白就烧了,让人很费解

网友A:
滑差电机控制器,很多,下载一个说明书看看呗

网友B:
只要你的转速要求不高,配置有模拟量接口的控制器还是可以的,不过先在市面上模拟量接口的控制器非常少见到

网友C:
滑差电机调速是老式的调速方案了,申请技术改造吧,更换成变频调速专用电机,并配置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不但能够使用模拟量信号或者数字量调节,更高级的还能通过建立和变频器的通讯系统,进行采集电机的实时运行参数并监控。

网友D:
现在还用滑差电机,我都没见过

网友E:
要是配模拟量接口不得改呀

网友F:
可改、你测量一下电位器的端电压、它是与测速发电机的电压进行比较的

网友G:
要看烧了什么东西?才好判断。

网友H:
都是用调速头控制的

网友I:
滑差调速电机,这是很古老的交流调速了。控制器随滑差调速电机一起买,然后把外部的0-10V信号引入控制器就可以了。

这种调速方法,现在是不提倡的。因为他是高能耗动力,现在不都要节能环保吗?所以这种东西属于落后的产能,要被限制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客户回转窑用的 滑差电机37KW,以前听说用过变频器,但是老是报过流,然后还是用滑差电机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个人认为这种电机的好处是过载的自保护,缺点是体积庞大,不能精确调整速度,不过现在变频器便宜了,这样的电机就不招人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电机的好处是过载的自保护,缺点是体积庞大,不能精确调整速度,不过现在变频器便宜了,这样的电机就不招人喜欢了
变频器,上次去我还见到了45kw富士的,人家不用。只能在滑差电机控制器上做文章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用不好,不等于变频器不行。是使用问题。而高能耗产品,国家是要检查并淘汰的。变频器报过流?是低速状态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B:
这种东西上世纪60年代是先进的产品,因为那时交流异步电机还不能平滑的调速,都是分段式的切换电阻调速,而却还是线绕电机。有了这个滑差离合器的调速。就方便多了。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被新上马项目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