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3相380的电机,可以通过0-10V的模拟量来调节速度。想做一些保护,该怎么做。如果加一个电动机保护器,假如给定模拟量为2V把速度调得较低时,保护器会不会误认为电机欠流而动作。
 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方法做保护呢?分享一下

网友A:
如果用变频器的话,根据你的要求,不用加其他的保护了,变频器的保护都有了,缺相,过压,失压,过流,电机的接地短路都有的

网友B:
不用变频器我还真不会

网友C:
0--10v调速,变频器是第一选择。正如楼上所说,变频器内部保护功能很多,楼主可以通过故障输出来反馈到操作台或是PLC ,方便操作。

网友D:
用一台7。5KW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E:
用模拟量调速,肯定要用某种控制器,才能实现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如果不是自己开发的话,一般的控制器都会把保护做好的。电机保护器是个不错的选择,应该不会有误动作的。

网友F:
有这个规格么,还有变频器或直流电机的驱动的保护都比较完善的

网友G:
用变频器加个电位器调整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H:
原调速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呢?0-10V的模拟量调速,用什么调节?旋转电位器?还是按键开关不停的点动进行加减速调节?

技术改造原始设备,增加电气控制系统的自动化保护装置,需要弄懂原始设备的控制系统部件的组成和控制原理。

网友I:
马达保护器没有调速功能吧?

网友J:
0-10v调节楼主选用变频器就不需要加装别的保护了

网友K:
这种电机一般都自带保护,我们用的这种调速电机内置缺相,过载等保护功能。

网友L:
看你这意思估计的用变频器吧,要不怎样用0~10v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不用变频器,用plc控制调速

网友M:
可能是可控硅调速或者滑差调速或者磁粉离合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求不用变频器,用plc控制调速
PLC控制调速只是自动控制速度而已,但电机还是需要驱动器去驱动,不加变频器,PLC怎么驱动电机?

网友O:
交流异步电机(鼠笼电机),只有PLC不行,还有有驱动器,

网友D:
要求??????
不成是老师留的作业?

网友F:
你的PLC也是提供模拟量的控制电压,至于保护那块,最少你的有个综合保护器吧

网友P:
加一个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Q:
用变频器比较快,

网友R:
楼主意思应该是想加个PLC来保护吧。  第一,电机不缺保护。 因为有变频器吧, 第二,PLC并不是用来做保护的一个设备。  假如楼主的电机没有变频器,直接三相供电的话,那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网友S:
用什么样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R:
PLC怎么可能用来做保护。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用PLC来调速,我通过接触器接通电源,通过PLC输出0-10V电压调速。想做一些保护,不用变频器。用什么保护好。
 我也说过了用电动机保护器是比较全面的,我就是担心把速度调低的时候电流小,保护器会不会误认为欠电流而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用PLC控制接触器接通电源就行了,然后PLC输出0-10V调速,不要用变频器

网友R:
回复 楼主:
接触器有主触点和辅助触点的。 你可以接在辅助触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