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统报错,SF灯常亮

楼主(2017-02-16):
在多重背景功能块FB3中调用多个FB块,第一次调用FB1时正常,第二、三次调用时出现系统指示灯SF常亮。当将后几次调用的程序段的接口参数全部填满之后,系统指示灯SF恢复正常。但依然在模块信息中提示读取超长?求高手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OB121:明显的编程错误。

网友B:
提示OB121有错误

网友C:
OB121块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B121块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吧!
因为出现编程错误,所以系统调用了OB121,因为没有OB121,所以系统停机了。

网友D:
这是调试还是设备运行中出的故障?中文版的看着还真有点别扭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是英文超好的

网友F:
编程错误,下载一下OB121就可以了,程序编的不好,就一个一个的写,只要功能达到了就行,不必要要求程序那么的高大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而相同FB块在出错程序段所在的FB块中调用过没有问题呀

网友G:
调用的参数地址可能有问题,检查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H:
全清PLC,然后在程序里添加“OB121”等必要的管理块,不要在其中写任何程序,然后下载。

网友I:
编程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相同程序块,之前调用可以,后面调用就出错,查找不出来哪里编错了

楼主(2017-03-20):
经过多次测试后发现是由于自定义数据类型调用层次多了导致的,在使用FC编写后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