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两家人想共享网络,想用无线网桥,可是怎奈中间隔了一栋楼,200m左右的距离。请问大家还有啥办法,可以共享网络。

网友A:
两家各装各的比较好。如果想实现两家共用,中间楼要装一中继器,实现信号增强,否则另一家没有信号,但实际安装起来会很麻烦。还是各装各的好。

网友B:
在没有遮挡的地方设置定向天线吧!

网友C:
淘宝不是有卖大功率发射器吗,记得当时在太平洋上看到一篇文章,发射距离有2000米,定向的,不过辐射估计很大

网友D:
我不到100米直线距离,加上中继放大信号都不稳定。
最好是布一条网线

网友E:
有别墅级别的穿墙王无线路由器销售的,或者购买商用级别的无线基站设备,来扩展无线的传输距离和信号强度,只是费用昂贵。
所以,一根200米的架空线,还是比较现实的,只要不被物业发现并扯断。

网友F:
再申请一路可能都划算

网友G:
200米最好是拉一根线或在开个户吧,如果能搜到隔壁楼的无线信号,可以将路由器的接入介质选择无线就行,使用过腾达一款,直接共享邻居的极路由信号。

网友H:
什么网络,还需要这么复杂的共享?不如直接办一个.

网友I:
200米有点太远了,建议各自办宽带。

网友J:
走线好一点

网友K:
加中继的信号也不稳定,直接拉跟线或者自己另开个户,信号不稳定用起来很烦

网友L:
淘宝个大功率接收器试试

网友M:
有点远啊 当中有建筑隔离吗?

网友N:
找两个户外AP,各户一个。上网户的AP设置为路由或AP模式,搭车上网的那户设置为客户端模式。
一般户外AP都可以满足200米的距离,如果不行,就外接定向天线,定向天线不贵就几十元,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只是样子有点难看。
另外,如果不想装户外AP,那就找个功率较大的无线路由器,并且放在窗边或阳台等地方,而另一边也同样做法,只是距离上不一定能满足。

网友O:
还是各自吧

网友P:
每家搞一个吧

网友Q:
布一条网线好一点.

网友N:
个人猜测,楼主估计是在一小区内有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
由于父母不怎么用网线,所以平时来说,可有可无,但当年轻人平时来看望父母时,由于没有网络,大家都明白,年轻人低头党较多的,没有网络的地方,坐一会都特别难受。
但有样要明白,拉线网线多少钱,这个去服务商那问才清楚,各地有所不同。
而自己搭无线呢,那这个隔栋楼的距离,AP要几百元,即每台500-800元。两台设备,那是千多元。
那些设备不是永久的,因为是长时间工作,所以寿命是有限的,质量过关的话,可以用上5年至10年,质量不行的话,也就三年。
我家那个无线路由,刚买的时候,距离老远的,现在过了6,7年了,换了地方,现在感觉远一点距离接收都不是很好。当然,这只是感觉,不同地方位置,也没可比较的,也可能时电子元件老化了。

网友R:
我感觉是不是在中间楼上加一个无线中继就完美解决了无线扩展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这还是网桥啊

网友N:
还是各装各的网线较好,大功率射频发射对健康是有影响的。

网友N:
你这隔着一幢楼,功率不够,是很难连上的。

网友S:
这个钱是省不掉的 不如和别人换房子

网友T:
在办一个吧 要不就拉一根网线· 没别的好办法,有办法不适合家用

网友U:
直接买网件吧,200米也不是很远,如果追求信号强的话,还是网线可靠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直接买网件吧,200米也不是很远,如果追求信号强的话,还是网线可靠
感觉比较实用,应该比付宽带费便宜吧!

网友W(2017-03-18):
拉网线吧,或者各自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