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故障

楼主(2017-02-16):
一台变频器现场检查,外控不起作用【两线控制】,
打到启动位置,RUN运行灯不亮,电机不转。检查旋钮及连线正常。变频器正常显示,改为面板控制启停,变频器也不启动,拉回公司检查,变频器正常。拉到客户处重新安装,故障依旧。怀疑输入电源有问题,测量断路器上口正常,再测量下口发现,三相电压不正常,三相电压均低于上口电压,有一相电压才310V,改接其他处电源,变频器启动及运行正常。什么原因大家可分析一下:。。。

网友A:
断路器里面触点故障,存在接触不良现象。排除质量原因,造成空开触点故障的一般都是现场大电流或是接地短路时造成空开触点损坏。

网友B:
楼主都没有帮忙检查一下输入电源故障?

网友C:
断路器问题吧

网友D:
实际上是在启动的一瞬间已经由于缺相保护了,见过三菱的A500输出线破损接地也不报故障

网友E:
断路器要坏了

网友F:
电压低变频器不是会报警吗,我用三菱的电机缺相,电压低报警都有遇到过

网友G:
空开断路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H:
原来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I:
断路器触点接触不好有烧糊

网友J:
一些变频器母线电压不够,旁路继电器不吸合,启动没有反应,也不报警。

网友K:
接线可靠的话,可以怀疑开关是否有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L:
两个测试环境唯一的不同就是断路器了。

网友M:
这个是不是会报欠压故障。

网友N:
断路器内部触头接触不良。

楼主:
不报欠压

网友O(2021-01-31):
这玩意还用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