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温度

楼主(2017-02-16):
我厂有好几台退火炉,温度一般都是在1050±5度之内,现在用的是温控仪在可控硅触发器控制,控制原理是,温控仪控制触发器,在触发器导通可控硅但可控硅不是全部输出的,一般三个可控硅保温电流也就40-50个,由于这些设备都是老设备了,经常坏加上厂家已经倒闭了,好多配件买不到,所以能否改成有plc来控制可控硅来导通加热保温的呢!

网友A:
直接用温控表也可以,用PLC比较麻烦

网友B:
使用温控表+PLC+触摸屏的控制方案,方便控制监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厂有好几台退火炉,温度一般都是在1050±5度之内,现在用的是温控仪在可控硅触发器控制,控制原理是,温控仪控制触发器,在触发器导通可控硅但可控硅不是全部输出的,一般三个可控硅保温电流也就40-50个,由于这些设备都是老设备了,经常坏加上厂家已经倒闭了,好多配件买不到,所以能否改成有plc来控制可控硅来导通加热保温的呢!
可以向领导申请技改经费,用国产廉价的五英寸触摸屏和国产的PLC控制器,再加上温度变送器,模拟量单元,可控硅信号触发板估计还得定制或者在网上寻找和购买,来改造控制系统。费用估计得3000~5000左右。反正经费越多越好,硬件的配置性能就更好。

网友D:
先查查,哪些容易坏,为什么坏
可控硅不是全部输出的---怎么理解
温控仪用的什么工作方式,on-off还是模拟量

网友E:
经常坏的是哪些器件,查到原因才能想办法解决,PLC不是万能的,在温控方面应用,性能并不比温控仪有优势,成本也高。
温控仪厂家倒闭的话,只要安装尺寸相同,替代品好找。

网友F:
这样一来,成本就鬼很少,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导通角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的东西,想加PLC做PID控制,PID输出控制电流控制器,给发热丝提供电流控制加热,有点担心控制的精度

网友D:
温控器能解决的事

网友I:
这种可控硅要做好冷却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J:
可以,但要求不高直接用温控表控制成本更低

网友K:
有表用PLC都可以,如果很多的话个人喜欢用PLC,温度用屏显示。

网友L:
请教一下,PLC如何控制或者说连接 可控硅的?

另外,个人估计,经常坏的话,不一定是因为设备旧,工业品有一定寿命耐用的,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又或者是维修时换上参数不对的元件。
比如原本是过零的触发可控硅技术,换上不对应元件后,现在没有过零技术了,故易损坏,当然这只是猜测。

网友M:
你说的这种温控表是带可控硅触发输出的、你要换成PLC+触摸屏的话还得加一块可控硅触发板成本上要好几大千了;我觉得你应该查找损坏原因。那种温控表带电流、电压测量、有缓启以及缓停的

网友N:
PLC控制温度不如温控表简单、实用。目前市面上很多温控仪都可以输出控制可控硅,配件也好找

网友O:
改造简单又耐用的用温控器加加热控制器

网友P:
高精度的温控表(仪)还是不错的

网友Q:
温控表加调功器,搞定

网友R:
楼上的方案在印刷行业经常用的,很稳定很耐用,也简单

网友S:
现在温控器算法也很不错,PID也是内置的,比起你用PLC加温度模块号用的多。

网友T:
比较赞同2楼的说法,温控表+PLC+触摸屏,便于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