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有什么装置(产品)能对电加热管的功率进行调节的么?

网友A:
双向可控硅调压、抽头变压器或自耦变压器调压。

网友B:
单相还是三相的

网友C:
调整电压,调整通断时间。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D:
1、温控表+接触器
2、温控表+可控硅
3、PLC+触摸屏+接触器或可控硅

网友E:
看功率大小和具体要求吧,通常可以用可控硅等调压,如3搂等所说。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有一种输出用电位器调节的)

网友G:
用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

网友H:
电加热管调节,最好是采用过零关断的方案,用交流固态继电器作为电加热管的驱动,然后采用智能交流固态继电器模块,输入0-10V电压,就可以了。0-10V电压可以用温控器进行PWM调节,实现恒温控制。

网友I:
可控硅功率调节器功率可以比较大,工作也稳定,印刷行业大量使用的方式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加热管调节,最好是采用过零关断的方案,用交流固态继电器作为电加热管的驱动,然后采用智能交流固态继电器模块,输入0-10V电压,就可以了。0-10V电压可以用温控器进行PWM调节,实现恒温控制。
明白了 谢谢

网友H:
哦,主要是驱动可控硅智能模块或交流固态继电器均可。后面的控制用温控器。

网友K:
你给的问题数据太少,没发准确回答!不过一般对加热管的调压或是调温都是可控硅的!

网友L:
我们用四川英杰调功器   单相 三相的都有 非常好用

网友L:
功率低的话  用固体调压器足够了

网友M:
晶闸管调压

网友N:
如何调控?
1.购买配套的温控器或者调压器,这种方法具有精度高、自动化、节省人力的优点,但是往往经济成本较高。
2.经常使用电加热管,对于功率数值把握好的客户,可以采用合理的功率,通过设计合理的电阻,通过外部供电进而改变功率。这种方法对技术要求较高,对环境要求稳定。
3.接线方式:
1)通过采用混合的接线方式:固定的电压,改变接线方式控制功率,这种方法配置方案较多,要有一定的人力控制。
2)选择固定的接线方式,通过改变电压,改变功率。这种方法只能提供粗糙的调控,不建议采用。
4.加热管分组:先设定好所需要的总功率,再将功率平均分配到几根电加热管上,初期全组工作,后期根据需要使用一部分加热管,对功率起到调控作用,这种方法是最为常见和实用的,对于技术要求也不高,节省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