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

楼主(2017-02-17):
1999年4月在内蒙古五原,一粮食烘干塔新建工地一台三十七千瓦引风机降压启动 故障  是降压启动正常,全压运行时电流严重偏高,并损坏电机,接到求救电话连夜启程。现场检查,电压正常,配置合理,更换电机后,,盘车时挺轻,通电试车,故障依旧。卸下皮带启动试车全压后正常。但震动特别大仔细检查发现,电机皮带轮居然不同心,更换后正常。有时这种现象很容易被忽视,更难发现。望朋友们注意。大吃一顿报销往返路费赏金2500后胜利返航。出差海南手机登录打字费劲,文字不顺请仔细分析。

网友A:
正确的风门操作也会有影响

网友B:
皮带轮不同心倒是没遇到过,绕线式电机的滑环头内孔椭圆遇到过一次,晚上我们几个怎么都装不进去,幸亏有个操作工是车工出身,而且水平不低,人家没用量具,直接拿一根小木棍在里面转圈试了一下,就给确认内孔椭圆,才解决的。

网友C:
这种故障确实很难发现

网友D:
现场是有很多无法想象的问题存在

网友E:
皮带轮不同心,这种现象少见;找不准故障的话,可能会大费周章。
2楼说的车工水平确实不低,很欣赏这种干活的。

网友F:
遇过皮带轮的皮带倒角不一样导致电机过流

网友G:
皮带轮不同心,这个应该比较少见。

网友H:
往往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网友I:
细节决定成败!
高手能发现细节

网友J: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K:
新设备,皮带轮应该也是新的,怎么能生产出残缺这么厉害的产品来
也多亏楼主经验丰富,换一般人还真要大费周章
我的第一印象以为是电机绕组抽头顺序错误

网友L:
真的要很仔细啊

网友M:
皮带轮不同心震动很大。

网友N:
楼主分析问题很有条理,值得学习

网友O:
不同心相当于加大的负载,电流上升引起的故障。热继电器那些保护不起作用吗?

网友P:
多谢楼主发这样的帖子
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一台变频电机也总报过流,拆检后发现设备轴承损坏。

网友Q:
搞电的最好也要学点机械,相互结合,处理问题更如鱼得水

网友R:
皮带轮不同心的后果应该容易看出来,主要外观表现是机器振动大。

网友S:
回复 网友J:
没接触到过不理解。

网友T:
一般这样的行业应该是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的,方便各种工况和节能啊,不清楚原来的启动方式的选择了

网友U:
皮带轮加工原来有做个,大的皮带轮后续有的还要看动平衡,不过皮带轮皮带槽加工都是已内孔为基准,如果不同心说明加工这块有问题,不是正规企业做出来的产品,要不就是买来毛坯自己加工了

网友V:
赞一个!感谢楼主分享!搞电气的真不容易啊!有的时候还要判断机械方面的故障!

网友W:
楼主挺厉害,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

网友X:
哇……楼主这钱赚的挺容易的啊!!羡慕。

网友Y:
细节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Z:
电修碰到的往往也不是单纯电的问题,思路一定要灵活  。

网友AA:
连夜启程,老哥是怎么做到的;放在现在,年轻人会偷懒吗?

网友AB:
赏金2500不错呀  其它都是虚的  这个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