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一台西门子300PLC,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带DP卡,编码器卡,300plc读取变频器中的编码器值。变频器中是16位变量,范围-32767-32767,如何在300里面编程,使数据连续增大或减小。不能只在16位的范围内变化。

网友A:
呵呵还得判断方向

网友B:
增量型的编码器吧?根据A相和B相的相位差来判断方向,再把累积的脉冲赋值到自己定义的一个长浮点数上就OK了。

网友B:
如果是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的话只要记圈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