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控制线路图

楼主(2017-02-17):
已有元件:上海亚泰XMTE-1411A-Y温控仪2只,LY2N-J AC220V-10A中间继电器2只,DH48S-2Z时间继电器1只,AD16-16SM蜂鸣器1只,AC220V300W电热板2只。

要求大侠给画出2只电热板既可以单独加热,也可同时加热,任何一只设定加热时间到了后,蜂鸣器会报警的线路图,负载使用中间继电器带动,温控仪控制温度的设置。

网友A:
呵呵!伸手党要不得

网友B:
伸手党,居然这么理直气壮,看看哪个大瞎会给你画

网友C:
这种几个元器件的小电路图随手画都可以,论坛不提供这种服务。表情你可以先自己画出来,觉得有问题上贴讨论还来的快些。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这个重点在于温控仪参数的设定,温控仪控制中继,中继控制加热,超温报警接蜂鸣器

网友F:
传感器都不用啊,你们的老师出的题目真有点抠门啊,既然是时间控制,那么你的温控干嘛用

网友G:
声明 :楼主是捡破烂的…只是刚好检到这几个元件…所以请求大家…学习学习嘛…让楼上的大婶见笑了…

网友H:
没有不劳而获,

网友I:
我觉得你说的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J:
不知楼主是为了应付什么?型号都说得那么具体了,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吧,这么简单的图,先自己画一下,感觉有什么不对的来这问一下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K: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问题,在论坛贴一贴就能拿到答案,为什么呢?建议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要回复的话,一定要给一个错误的回复,让其傻眼。

网友L:
什么都有了还不会自己弄?

网友M:
简单的电路图你必须试着自己动手来画,画完再贴图到论坛来请教大侠,生活中没什么是不劳而获的!

网友N(2017-06-22):
自己先画,完了再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