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多少KW的电机属于大容量的电机?大容量电机的启动条件有什么,比如说对变压器的要求等。大容量电机的冷态启动次数怎么要求?热态启动次数怎么要求?安装了软启动器冷态热态启动次数要求是否有变?

网友A:
要做什么用?电机厂家,电机型号,电机带的负载,因素很多。

网友B:
这个与机械有关吧,具体的楼下知道的说说,我也很有兴趣了解下

网友C:
这是说的直起吗?直起,要求电网和进线开关得大。10倍额定电流的容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少KW的电机属于大容量的电机?大容量电机的启动条件有什么,比如说对变压器的要求等。大容量电机的冷态启动次数怎么要求?热态启动次数怎么要求?安装了软启动器冷态热态启动次数要求是否有变?
我想问的是大容量电机直接启动的频次问题,比如说一小时内可以连续启动几次?启动后停止下来再启动时需要间隔多长时间?我的个人理解是大容量电机启动电流大,总频繁启动势必影响电机寿命。所以想问启动频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什么用?电机厂家,电机型号,电机带的负载,因素很多。
型号YE3-280M-4    90KW的
型号YE3-315S-4     110KW的
带的负载都是水泵

网友D:
带水泵启动,用软启动器吧,维护比较方便,电网容量不能小于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水泵启动,用软启动器吧,维护比较方便,电网容量不能小于三倍
确实带软起了。您说的电网容量大于三倍指的是带软起的前提下吧?

网友E:
现在很多都是变频器启动运行,无所谓频次了。

网友F: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带软起,起动时冲击力比较小,可能与8楼所说有点相仿吧,于电机本身,也想看到有经验者的答案。

网友G:
变频器好是好,就是贵,如果做成节能的就划算。

网友H:
功率大,加软启动,次数不受限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水泵启动,用软启动器吧,维护比较方便,电网容量不能小于三倍
确实带软起了。您说的电网容量大于三倍指的是带软起的前提下吧?
这种情况可以直起了,但电源容量是减去已有负荷后的容量。

网友J(2019-01-29):
多大的电机算大电机,这应参照一下变压器容量和电机的占用比例多少上面楼主已经说了是90kw和132kw我们不用再替人家想启动方式了。一次启动和二次其中的间隔个人感觉不能少于十分钟。二次启动和三次启动间隔。不能少于30分钟。除变频启动运行外,其他任何启动方式都应该这样。包括软起,请大家不要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