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请教各位大哥一下,小弟用的信捷TG765触摸屏与信捷XC PLC连接,想根据PLC寄存器内数字的增减在屏幕上做一条相应的进度条怎么弄,目前小弟有弄了个感觉不太对,有没大侠帮忙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一般都是用棒图类的做进度条,如果是半圆型的用针表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觉不太对,能做成跟下载文件一样显示进度数与进度条吗?

网友B:
不会就问呀!这是小学生的方式,
就连中学生也要求想想后,解决不了再问。
大学生就别说了,尽可能做到独立。

相关的资料没有看过吧,不然这么简单的事情要问出来。

网友C:
你的触摸屏软件每个按钮,每一个选项看一遍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
昆仑通态中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