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隐藏的鬼!

楼主(2017-02-17):
客户送修一台海利普75kw,拆机检测,整流桥损坏两个,两个一组,三组,模块处PN铜排打火,熔断丝损坏,测量输出模块放大特性,正常,拆下电源板,测试,正常。将铜排打火处处理干净,换上整流桥,做好绝缘处理,试机,正常,带小电机3.7kw,正常,交付客户使用。万万没想到啊,过了一个星期,客户说里面放炮,于是又拖过来维修,检测,整流正常,输出模块损坏两路,保险丝损坏,模块处pn端电容脚断裂,情况有些惨,置换300A模块三个,保险丝,顺便量一下电容组容止,挨个测量,突然发现一个5600UF的容值为0!哎!难道是造成炸鸡的根本原因?置换,测试驱动板后,装机测试,正常,交付客户使用,正常,大家以后遇到此类机器,顺便测量下大电容组容值,会少很多麻烦。。。。。

网友A:
这经验分享值白花花的银子,不过会不会是炸机后电容才没容量的呢?

网友B:
会不会这机子是放仓库多年的备件,现在拿出来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电容容量为0怎么就会炸模块了呢?谁能有合理一点的解释

网友D:
不管怎样检查一下没错。

网友E:
    也不能断定第一次修时电容一定是坏的,机子使用久了元器件老化,随时会出现问题。

网友F:
海利普还是不错的,在空压机上用的多,估计那个电容是在炸鸡后脚才真正的断了,根本的原因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也可能是电路上有其他工作不稳定的元件

网友G: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I:
一个容量为0,串联电容的中点电压一定不正常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赞一个!真真正正的经验!

网友K:
修三肯机器,碰到过此类故障。电容异常,直流母线电压电流波动大,增大了炸模块的机率。

网友L:
吸取经验

网友M:
你们用什么来测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电容表

网友N:
回复 网友M:
LCR仪,电感、电容、电阻都可以测。

网友O:
家里空调电容坏过,开了空调嗡嗡响,启动不起来,后来找人过来维修时电容坏了,换个电容,要了我100打样,说是上门100起步,血的教训呀

网友P:
电容容值为0,是不是相当于电容开路。

网友Q:
对整流滤波电路不熟悉,故障机理不了解。普通电子线路,整流滤波电路二极管损坏不是大都与电解电容失容与漏电有关吗?基础知识还是有用的,实践与理论要结合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维修变频器,成就大师梦。

网友Q:
电容上电瞬间,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路,冲击电流相当大,又因为电容内电荷等于零,相当于大电压突然对地短路,整流器无法承受如此大电流而烧毁或击穿。

网友R:
回复 网友N:
表示LCR表很贵

网友S:
数字电桥不是很贵啊,我修过某变频器报欠压的3300UF的电容一量就只有几UF,量之前一定要把电容先放电。

网友T:
电容爆了,不是能看见吗。还是现在不爆就坏了?

网友U:
变频器菜鸟级别的我,表示受教了,因为之前哟听说过,同一个变频器,送同一个人,同一故障修三次,最后,客户拒绝付款,因为因此引发的外部故障的费用也已经不低了,整个变频器基本做 报废处理。 也是PN短路炸掉。

楼主:
回复 网友T:
电容没有爆,隐藏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