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未插好故障

楼主(2017-02-17):
公司一台无线遥控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偶尔出现不动作,没有任何规律。断电重启就正常。近期频繁出现,打开发现控制杆电路插头未插好,处理后一直使用正常。

楼主:
正常情况下

网友A:
这是厂家刚送来的新设备吗?按理在防暴盒里安装的电路板,插头不会突然松弹成这样吧。

网友B:
处理这种隐形故障比较头痛,经验很重要

网友C:
像这种插头调试好了打上固定胶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在使用过程中,偶尔出现不动作,没有任何规律。断电重启就正常。
这样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遇到过类似,只是没见过没规律还能偶尔工作的

网友E:
对于接触不良,这样明显的还好找一点;否则,可能需分析、判断、查找等。

网友F:
都是小毛病,但是查找起来就不简单了,运气好了就很快找到了,运气不好了能折腾死人。

网友G:
偶尔出现不动作,没有任何规律这样的故障有时考运气!

网友H:
应该是长期使用在震动的环境中,导致的松动。

该控制盒制作工艺垃圾,工业控制部件上常用的PCB接插件,都是使用高粘度的胶水固定接插件的。估计这个设备的制造商电子厂,是做家用电器发家的。

网友I:
维修,就需要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长期使用在震动的环境中,导致的松动。

该控制盒制作工艺垃圾,工业控制部件上常用的PCB接插件,都是使用高粘度的胶水固定接插件的。估计这个设备的制造商电子厂,是做家用电器发家的。
确实是这样子。原来不频,近期太频了
原来也拆过但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使用过程中,偶尔出现不动作,没有任何规律。断电重启就正常。
这样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遇到过类似,只是没见过没规律还能偶尔工作的
确实已经拆过。原来不频繁,近期频繁。所以又拆了

网友J:
那说明以前拆的时候,就松动了,只是没注意罢了

网友K:
这种插头应当用胶固定牢;

网友L:
这种·故障考验的是细心!

网友M:
估计出厂就没插好,图中看出这设备工艺非常精良,用料非常好,能把插头震成这样电路板早报废了,人为因素比较大。

网友N:
楼主还是很心细的,拆过一次又拆了一次,一般都是拆过一次没发现问题就会一直认为它是好的,转而查其他方面。

网友O:
千年一遇啊,去买个彩票吧,很少遇到这样的

网友P:
没有人动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既然插着的就完了,不会去想它插没插结实 。楼主心细啊!

网友Q:
这种维修经验很重要呀,要不肯定不好找毛病。

网友R:
碰到这个情况,需要心细仔细观察。楼主大赞

网友S:
打点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还是很心细的,拆过一次又拆了一次,一般都是拆过一次没发现问题就会一直认为它是好的,转而查其他方面。
有时候可以把别人得经验吸取,但找不到原因时,还是要相信自己

网友T:
维修就是要仔细 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U:
打上胶,会好点。

网友V:
是不是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摔过?
我也一直怀疑,是否掉地下摔过。但是外观确实看不出来。

网友V:
回复 楼主:
正常使用,这种插头一般不会松动

网友W:
估计安装时就没插好

网友X:
用带卡子的接插件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Y:
解决了问题就好

网友Z:
嘿嘿  这说明生厂厂家做事马虎所致,这种故障从硬故障变成故障啦.....电气修理就是要细心。

网友AA:
里面挺干净的啊!

网友AB:
楼主牛啊!HBC也能维修,我这边好几个坏了。海希讲修不了。请问怎么联系

网友AC:
断电重启就正常,需要心细仔细观察。

网友AD: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AE:
是不是震动脱开的。

网友AF:
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网友AG:
像这种接触不良的最难排查